加工中心刀具长度取消问题

楼主(2013-11-16):
加工中心取消刀具长度G49为什么会撞,每段程序开头要取消刀长,半径等等,为什么加G49就报警
例如:N1:G40,G49,G80,
           ............
           ...............
         N2:G40,G49,G80,
            ............
           ...............
加G49就报警,这是为什么?
需要修改机床参数吗?

楼主:
不加G49,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改成G40   G80:
      G49   Z

网友:
看你具体的程序,并指出报警内容

网友:
首先,我觉得第一次撞了,就要分析下到底什么原因,不装刀再执行一次程序,看下床子到底什么动作,我第一次听人说这个问题后也很不解,亲自操作分析后才知道,在你单独只G49;一段的时候,他就取消刀补,然后呢就是问题的关键了,他还要移动到在此之前的Z坐标,也就是说,取消刀补是通过移动刀具来实现的这样的话,就是以前同事的经历了,D15*600的钻头,打完孔退至z100.安全平面,G49;这么一根2000多的钻头立马就是几节了,也许有时候刀具坏了就坏了,可是工件这么一下呢。。。。后来改进程序可以这样,一般一把刀干完,就要回零换刀了,那么就G49G91G28Z0,取消的同时Z回零就ok,也可以一劳永逸,直接加到换刀程序头中,干完取消程序都省了直接TnM6,当然也可以参数设置刀具的取消与建立通过偏移坐标来实现fanuc oi 5006 #6设为1,取消的时候,刀具就不会移动,只是绝对坐标值变了,相对安全些

网友:
我也因为G49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