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坐标系旋转编程?

楼主(2013-11-16):
G54 G90 G00 G40 G49 G80;
M3 S1200;
G43 H1 Z100;
G0 X0 Y0;
G16 G17 G81 X14.5 Y30 Z-8 R3 F120;
G91 Y120 L2;
G15;
G0 G90 Z100;
M30;

网友:
编出来上机试一个不就知道了么。
应发在数控版块

网友:
用G68X Y R.XY是旋转中心R是角度

网友A:
你的程序是极坐标,先旋转后极坐标后取消极坐标取消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是极坐标,先旋转后极坐标后取消极坐标取消旋转

我知道是极坐标啊,就是想不用极坐标,用坐标系旋编出这个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极坐标啊,就是想不用极坐标,用坐标系旋编出这个程序

虽然g16和g68都涉及角度,但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