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15外圆车刀炸裂问题

楼主(2013-11-17):
45#轴类外圆90度车刀,背吃刀在5-8mm间,最近两个月用的新刀总是用几天刀头就裂了,开始以为是焊接的问题,换个厂家焊问题依然存在,裂缝在切削刃5mm左右处出现。以前从没出现过这情况

网友A:
焊接后要经过一段时间保温,然后随炉自然冷却,才能避免裂纹。

楼主:
焊接方法没变,只是最近才出现这情况,是不是使用或刃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网友B:
毛坯表面氧化皮多不多,有可能把刀打出豁口,然后发展成裂纹。

网友C:
楼主仔细观察下车削过程中卷屑是不是打到刀头上之后再折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坯表面氧化皮多不多,有可能把刀打出豁口,然后发展成裂纹。

氧化皮倒只是薄薄的一层,豁口也会有,是豁口的问题吗?以前的也有豁口没有磨刀继续用没出现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仔细观察下车削过程中卷屑是不是打到刀头上之后再折断的

卷屑是打到刀头上的后刀面但没有打到切削刃上,如果不打到刀头上而是打到下面刀杆上刀杆会迅速被掏空啊

楼主:
我们这的主任说他以前也是车轴的,他说刀头炸裂正常,我晕,以前就从没裂过啊

网友:
1、刀片质量可能有问题;
2、磨刀时过烧或因为怕热蘸了水冷却,以致产生裂纹;
3、你的背吃刀量很大,可能到了该刀具强度极限。

网友C:
打到刀头上很容易把刀头打裂,如果走刀打得快一点的话,可能刀头还扛不了1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到刀头上很容易把刀头打裂,如果走刀打得快一点的话,可能刀头还扛不了1小时

那该打到哪?

楼主:
有图有真相,上面那道裂缝就是,刚开始不仔细看都难发现,再用就是这样了,到底咋回事

网友:
刀片质量不好

网友:
5毫米处用油石磨钝,不要让刀刃出现豁口再磨刀,出现豁口刀片就受伤啦,YT15刀片很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该打到哪?

这个问题我在论坛里也发过贴子,现在为止还有没更好的办法,以前做45#时好像很少碰到这样的,最近做40cr的比较多,都是比较长的轴,有时一刀走下来,刀头就打坏了,我现在的做法是要么让切屑卷成弹簧状,要么就是卷屑槽开大点,再加上转速和走刀配合,让卷屑打到刀排下部,反正我是觉得,宁愿让卷屑把刀头下面掏空,也不要让它打到刀头上,

楼主:
出现豁口不是必然的吗?

网友(点评):
豁口造成应力集中,产生裂缝。如同划玻璃,玻璃会顺着划痕断开。

网友:
把背吃刀量降低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后要经过一段时间保温,然后随炉自然冷却,才能避免裂纹。

也有可能是刃磨刀具时候过热沾水了  或者焊接环境不好 冷却过快 切削震动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性不大

网友:
用T5或者T14车,T15刀粗车不行

网友:
有没有考虑收到气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