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硬质氧化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11-17):
这个零件材料:A6061
              数量:80件
       加工设备:CNC
       表面处理:硬质氧化
       加工方式:买毛坯料,然后加工中心把外形与孔一刀下,包裹螺纹全部在一台机床上加工的,刀具也一样的。然后拿去硬质氧化,回来检查有一半以上的尺寸不对了,就是外形全部小0.2mm左右,内孔全部大了,包裹那些槽和螺纹,而且槽大的一样。

     这时候我们先去找编程和操机的,他们也说了同一把刀加工的,而且也打了刀摆。刀摆可以忽略几乎没有,所以就纳闷了,为什么一批东西会这样?所以想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硬质氧化前需要酸洗,不知道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况?

   那些尺寸差的零件,硬质氧化后表面有像蜕皮起泡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尺寸好的就没有

网友:
表面处理前会进行酸洗处理的,不过0.2mm的尺寸差距也太大了点。难道,铝合金来料材料次?

网友(点评):
材料应该也没问题,因为是同一批次的料

网友:
一般表面氧化后是外形尺寸小,内孔变大,但是一般在5丝内,楼主可以再找几件氧化前检测下,回来后作下对比

网友(点评):
我也绝得是的,因为我们以前硬质氧化的从来没这种情况,所以这次发生这种情况就开始找各方面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