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2焊接是怎么来实现短路过度和细颗粒过度的呢

楼主(2013-11-17):
各位大师      CO2焊接是怎么来实现短路过度和细颗粒过度的呢  同一台焊机  改变电流和电压就能实现吗     菜鸟求证!

楼主:


网友(2014-05-10):
调整电流电压可以实现短路过度和细颗粒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