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转非标,朋友给推荐个地,谢谢

楼主(2013-11-17):
本人想转非标,朋友给推荐个地,谢谢

网友:
借题问一下
不是传统的标准设备  都算非标吗
即使很简单的结构也算?

网友:
网上资料,仅供参考:
    “非标”是指“不是按标准制作的”意思。一般的产品,为了和其他的产品通用,(这是为了使用和维修的方便),都有自己的制作标准。比如我们常用到的“螺丝”就一定是标准件,你到任何一个商店买同样规格的螺丝,都可以通用。“标准”有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等等形式,互为补充。“非标”的商品或者零配件,是指用得较少的商品、或者是为了某一商品特别制作的零配件,就不容易买到通用或代用品。有时,“非标”件是有意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生产、维修的唯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