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箱空气滤清器被堵,油箱发热?

楼主(2013-11-17):
请教大神,具体具体是什么原理?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么想:热空气上浮,和外界冷空气热交换,冷空气被吸入,靠空气呼吸器进行,堵上了的话,空气就不流动了  \% J" s' o) p8 D

网友:
应该是背压增大了吧

网友:
空滤器被堵,肯定要吸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