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膜机构,求助

楼主(2013-11-17):
新人报道
求问送膜机构是如何实现的?
送膜靠什么力的?
横向送膜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张力保证送膜长度,吸附力送膜,注意纠偏

网友A:
膜的厚度是多少?厚的话考虑送纸的机构,薄的话应该就是楼上说的吸附。

网友B:
昨天去了松岗,路过一家小作坊,无意间看到正在开动的制袋机,中间控制张力的赫然是挂着的一床席子!
不得不说,效果还真不错。老板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去了松岗,路过一家小作坊,无意间看到正在开动的制袋机,中间控制张力的赫然是挂着的一床席子!
不得 ...

那席子,只能算“预张力控制”,或“进料稳定器”。便宜的设备进料轴,一般用磁粉离合器。而这玩意儿,供料极其不稳定。

如果没有席子,进入张力控制部分内的张力变化过大,根本达不到均匀的张力控制。

绕过两三个进料辊后,一般有上下摆动的浮动辊,那才是张力控制。

我第一次见到席子时,也跟老板说过:  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的厚度是多少?厚的话考虑送纸的机构,薄的话应该就是楼上说的吸附。

膜是厚的 类似于那种铝塑包装的料
所谓的张力决定长度是什么意思? 能附个草图解释一下吗?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卷的pvc膜放上去的吗 那么靠什么力把膜拉动然后送到轨道上呢?是纯粹靠滚筒 还是应该有其他的力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膜是厚的 类似于那种铝塑包装的料
所谓的张力决定长度是什么意思? 能附个草图解释一下吗?
刚开始的时 ...

主要是对辊吧,然后有张紧机构。给你看图片,图片不大,但是应该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对辊吧,然后有张紧机构。给你看图片,图片不大,但是应该能看到

谢谢你的回答 不甚感激
还有些疑问 这种应该是立式的吧?如果横向传送的话应该也是一样的吧?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你说的传送膜的力靠的就是图片中下面两个辊和膜的摩擦力?或者张力?我看辊是不锈钢的?光滑的可以拉的动吗?张力的作用是什么? 能有结构图纸了解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对辊吧,然后有张紧机构。给你看图片,图片不大,但是应该能看到

另外膜传送的时候是辊在滚动然后依靠摩擦力拉动膜走动?还是说上面还有其他的动力装置拉动膜?这种辊是动力辊吗?

网友(2014-01-07):
做PE袋的制袋机本来就是帘子的

网友(2014-06-14):
主要是一个驱动辊(光辊)和一个类似橡胶材质的的压膜辊啮合转动,提供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