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原因导致反向间隙过大

楼主(2013-11-17):
1,丝杆固定端采用THT角接触球轴承背对背安装,斜床身X轴反向间隙,150长半个小时居然就有0.03~0.05的误差。换电机、换驱动、换联轴器,问题无法解决,后来认为是热涨冷缩导致,采用丝杆两端固定预紧装配,问题依然无法解决。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轴承预紧不够,丝杠钢球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预紧不够,丝杠钢球有间隙

谢谢,丝杆用的是台湾上银的,双螺母结构,所以同行中用上银的也没有我们这样的问题,所以丝杆方面应该没问题的。至于轴承预紧不够,我们压盖留有0.5~0.15的间隙,还有,我们是采用间隙配合,轴承孔上公差是+0~+0.015,不知道这里是否有影响。以前是采用紧配合的,但是那时候没有测试反向间隙的要求,所以这个也无法对照了。··

网友(点评):
如果用压盖,应该是面对面,楼主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
丝母座怎么定位的?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