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钓鱼用的线轮,关于齿轮材质

楼主(2013-11-17):
各位大侠,本人是一个机加工的外行,基础知识很差,让大家见笑了。
想做一个钓鱼用的线轮,在轮子上要装一组变速齿轮,变速比大约:1:2 吧。
齿轮最大直径30毫米左右,齿数40左右,齿高2毫米左右。
想用3毫米厚的不锈钢板,用激光雕刻来完成,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不锈钢的硬度可以做齿轮吗?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先谢谢啦!!!

网友A:
这个和它的受力有关系,最终取决于它将要拉动的鱼的力量,你打算钓多大的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它的受力有关系,最终取决于它将要拉动的鱼的力量,你打算钓多大的鱼。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只是用于休闲钓,估计最大也就是二十斤左右一大关,还应该说是几年不遇,最常见的也就是几两至几斤吧。

网友B:
0.8模负变位,0.6模正变位, 0.7模正负变位都有可能。这齿也太小了吧?

网友C:
1:2的中通杆线轮,淘宝价大概300左右。你觉得不懂加工的你做出来会比这个价低吗?还有就算做出来了有现成买的漂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模负变位,0.6模正变位, 0.7模正负变位都有可能。这齿也太小了吧?

太专业了,不懂,但还是要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的中通杆线轮,淘宝价大概300左右。你觉得不懂加工的你做出来会比这个价低吗?还有就算做出来了有现成买 ...
自己做的感觉良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专业了,不懂,但还是要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齿轮太小,受不住很大的力,用起来寿命不长的。呵呵,别让鱼儿拉了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齿轮太小,受不住很大的力,用起来寿命不长的。呵呵,别让鱼儿拉了杆。

是这样啊,谢谢你,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D:
我觉得还是用尼龙材质的比较好,质量不比钢的差,而且还轻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用尼龙材质的比较好,质量不比钢的差,而且还轻便

谢谢你的回复,尼龙材料和工程塑料那个更好一点,以前没想过用这种材质,怕它不耐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尼龙材料和工程塑料那个更好一点,以前没想过用这种材质,怕它不耐磨。

油尼龙也属于工程塑料的一种,耐磨性很好,我们现在的工位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尼龙也属于工程塑料的一种,耐磨性很好,我们现在的工位都在用

谢谢你的回复。这种齿轮有卖的吗?能买到是最理想的啦。
另外它和金属好结合吗?是用粘接的方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这种齿轮有卖的吗?能买到是最理想的啦。
另外它和金属好结合吗?是用粘接的方法吗?

应该可以买的到,你可以在网上找找,跟轴可以用键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买的到,你可以在网上找找,跟轴可以用键连接

谢谢楼主热心的回复,谢谢啦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热心的回复,谢谢啦1!!

社区的都是朋友,互相帮助时应该的

网友E:
这个受力情况,用3mm不锈钢做齿轮,当然可以.

网友:
东西粗看很漂亮,细看焊接太难看了,找个做不锈钢窗户的用氩焊啊

网友F(2013-12-28):
支持自己动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受力情况,用3mm不锈钢做齿轮,当然可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自己动手做的

欢迎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