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阀块连接法兰油管处O型圈渗油,如何用不拆卸油管的办法阻止漏油

楼主(2013-11-17):
各位网友:一阀块连接法兰油管处O型圈渗油,如何用不拆卸油管更换O型圈的办法阻止渗油。有没有什么管用的办法或者密封胶类的东西暂时密封住不向外渗油,不胜感激。

网友:
想不出办法
用密封胶---有油胶不牢,还有油压封不住
电焊烧死-----橡胶件溶解,有油还要燃烧

网友:
楼主老大,先不说别的,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如果O型圈破损漏油,只能拆管子

网友:
老老实实按规范做事。

网友:
有工业堵漏胶的,你查下乐泰的工业修补,可以应急用

网友:
已经漏油了,说明要么圈坏了,要么结合面不平,要么接头坏了,无论哪种,都得拆下来更换。

网友:
老老实实按规范做事。如果焊了或修补堵死了,那今后再需要处理,是不是只有报废了!规范做事,为今后打基础!!!!!!!!!!!!

网友:
看来是得拆了,楼上的老元帅说的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