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螺纹居然要用铣的?!

楼主(2013-11-17):
一电子产品壳体,有一螺纹,标为:10-48 uns 2B,连问了两家供应商是否有丝锥,没得卖就算了,居然反问我是不是弄错了??现在要求用铣的?

晕,6的孔深24.然后再接一个这样的螺纹,居然要求用自制单刃螺纹铣刀,用加工中心铣 出来!这刀磨死人啊!社友们可否知道这种丝锥哪里有得卖?切削和挤压的都需要。材料1215

网友A:
能铣就不能车吗???问问万能的淘宝找丝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铣就不能车吗???问问万能的淘宝找丝锥吧

还真不能车,这是一个面若干孔中的一个,位置公差均为0.02,加上外形都是自己用线切割整出来的,重复定位几乎不可能达到。所以只能在加工中心上,一次装夹完成,刚开始设想为丝锥完成,采购无望 之下,才用铣的。

网友(点评):
是这样,我以为你是轴类零件,上阿里可以找的到这种丝攻的卖家

网友(点评):
螺纹孔要求位置公差这么严,是哪个神设计规定的?麻烦说一下道理。别告诉我用螺纹精定位。 从螺纹配合的间隙来看,所有少于0.05的螺纹位置公差都是耍流氓

网友(点评):
神设计,人才呀

网友:
这丝锥我估计你要定制了,一般的标准上都没这个标准件,美制的特殊牙,60°牙型角,找厂家定做吧

网友:
欧士机,日本应该是有货的,对应的螺纹规也应该有卖。

楼主:
真对不住兄弟了,因为图纸要求保密,所以只能用语言描述一下,不是螺纹的位置度要求在0.02以内,而是这一个面有六七个小孔,小孔的之间的位置度要求在0.02以内,这个螺纹在其中一个最复杂的一个套孔内,是一个五级台阶孔,自上向下分别是(5度的锥孔大径8.13,再是这个螺纹孔,再接一个内槽,再接一个4.22孔,再接1.52孔,最后接1.3孔,都要求平阶,五孔同心度0.03)看了都累。不知道这样说清楚不????

网友(点评):
这样的孔有点坑人啊.....

网友B:
这么复杂?还要平底?复合钻做还是怎么干的?铝件,换不同钻头多次打孔,即使机床再好也难保0.03同心度。

网友:
长点见识

网友C:
为什么要自制单刃螺纹铣刀?
你找个车床上面用的 螺纹刀磨一下就行了啊!!(牙行角度一致)
一般这样的刀都有24个深
      只要圆周不干涉 底面不干涉就行了吧
  没有丝锥 个人以前都是这样干的螺纹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这样磨后螺纹刀的刚性受到影响 会有让刀现象
  建议F给慢一点  多走两次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复杂?还要平底?复合钻做还是怎么干的?铝件,换不同钻头多次打孔,即使机床再好也难保0.03同心度。

材料是1215的钢料,是异型料,肯定要用加工中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自制单刃螺纹铣刀?
你找个车床上面用的 螺纹刀磨一下就行了啊!!(牙行角度一致)
一般这样的 ...

在一个大径8.15,小径6.5的锥孔内,用阁下方法制成的刀,咋用呢???机床用的刀粒太大了…………

网友D:
学习下.这个用台阶钻钻的孔吗?不知道这么小的牙怎么铣.刀子下得去?网上这种丝锥一大把.时间和钞票问题.

网友E:
这个台阶孔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非标阶梯钻?同心度要求也太高了吧?

网友F:
应该有专用的铣牙刀具,根据刀具编制程序,比较简单。

也可以定制一个刀具,加工中心可以铣削牙的,主要在于编程的方式,
定制一个单刃的刀具也很快的,找个做刀的厂家,2天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有专用的铣牙刀具,根据刀具编制程序,比较简单。

也可以定制一个刀具,加工中心可以铣削牙的,主要 ...

我们是自已刃磨的,进口硬质合金棒材质的单刃螺纹铣刀,足以对付1215的材料。程序和刀具已经准备就位了,明儿就可以开干啦……只是这样的东西测量有点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复杂?还要平底?复合钻做还是怎么干的?铝件,换不同钻头多次打孔,即使机床再好也难保0.03同心度。

钻头打孔去余量,锪刀精修,一次的装夹完成,应该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下.这个用台阶钻钻的孔吗?不知道这么小的牙怎么铣.刀子下得去?网上这种丝锥一大把.时间和钞票问题.

鬼才愿意用刀铣 呢,现在是有钱没买着丝锥,这样的设计者真有才,尽搞些冷僻的螺纹,市面上都买不到。

网友(点评):
哈哈.以前做的全是台阶孔.定制的台阶钻.几个台阶加起来也就30MM左右深吧.台阶不说.每个孔的倒角要求角度很高.据说是封油的.搞的不好就漏油....最小铣过的螺纹M14的.好想看看你那小径6.5的螺纹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台阶孔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非标阶梯钻?同心度要求也太高了吧?

要求是高了点,不过也能干出来……

网友:
做出来了就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