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回油孔折断钻头的奇思妙想

楼主(2013-11-17):
针对车间钻床屡次发生的麻花钻折断一事的遐想:

来到车间已经将近五个月了,某机型油缸深孔(不是贯穿孔,而只是钻通道下面的回油槽)的加工过程中,发生了好几起麻花钻折断事故。记得第一次是工人师傅自己在哪里一直想办法也没把钻花取出来,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将折断孔和对孔都堵掉,将其余孔加大2mm,已确保达到其回油量的不变,同时分度圆上回油基本稳定。

记得在社区里面我有发过这个帖子,很多人都表示这种方法很不负责任,可是为了赶进度,我师傅也是无可奈何。希望大家一起想想有没有啥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二次折断了钻花,主任叫我和师兄负责想办法把它抠出来,在我们两个一个上午用两根铁棒交替努力的情况下,最终是出来了那么一点点,可是还是没能解决问题。最后,技术组长叫去拿浓酸腐蚀一下试试,所以我就下去热处理车间装了一瓶浓盐酸,一倒到孔里起好大的白烟,可是腐蚀了好几天还是没办法将钻花取出来,没有办法,最后还是走了老路。

接着第三次,我就在钻床旁边看着工人加工,钻头断了,我就在旁边看着他,这次又该怎么解决呢?结果拿了一把自制的小老虎钳,叫上了车间力气最大的大力士,最后是将钻头取出来了(附图中的钻头(麻花钻是刚刚拿出来的新的))。

经过了这么三次的折腾,我就一直在思考,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么种情况呢?首先老虎钳有很好的夹紧功能,但是不可能每次都需要大力士吧,而且第三次还没钻下去断了,如果嵌入比较深,是不可能拔出来的,所以我就想到了四两拨千斤,用杠杆原理试试。

下面就是我结合工人师傅自制的老虎钳和杠杆原理结合的产品,我结合了老虎钳的夹紧功能,同时增加了锁紧螺母,接着采用长杆达到四两拨千斤,而且力的作用方向垂直向上,可以防止钻头的歪折。(打算下周去申请工时加工出来试试)

我觉得发生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第一:无可否定设计存在一定的缺陷,没有考虑到深孔的加工难度,而且其他同类型的产品不存在这个问题,不知道设计人员到底是什么想法。这一点我这周需要去弄清楚具体是为啥这么设计?第二:孔的直径比较小,同时材料是45钢,特别容易使折断钻花;不过这个工人也是车间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一心只想着工时去了,加工期间冷却和铁屑的清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不多说了,上图啦!

外景

外景

里面看看手机大概能看到回油槽吧

里面看看手机大概能看到回油槽吧

折断的钻头

折断的钻头

一边

一边

另一边

另一边

全貌

全貌

网友:
把大力钳改制一下(旋尖),刚度要好,夹死断钻头朝反方向旋动,另外要在手把上装夹一个反作力锤。旋动一下,圆锤向上顶击一下。

网友(点评):
会不会反方向了接着再一次折断呢?可以试试,谢谢回帖!

网友(点评):
不会,钻孔内有正旋方向的钻旋槽,再者钻头断时吃进屑被卡死,再者钻头进给时产生弯曲与孔壁产生曲卡。

网友:
这个大的钻头钻45号钢会断?还断的那么频繁,我有点服了

网友(点评):
那里,这个钻头不是很大直径14的钻头!

网友(点评):
除了其他特殊情况(未对刀),我没在加工的时候钻断那么大的钻头,最大的才是3.3,钻头磨的好点,进给和速度适当些是断不了的,

网友(点评):
同意梧桐大侠的说法,不是很大还直径14,汗14的钻头在我们这边算大了,可以考虑怎么样把钻头磨好吧

网友A:
这个设计好奇怪啊,孔贴壁那么进,壁还这么高,这样要吧钻头伸出来很多才能钻到

网友(点评):
不是呀,主要是为了抱紧断的钻头,主要是针对一些相对比较小的钻头,因为大钻头很少会发生折断的情况!还有下面那个孔我打算采用的是装配好了再钻,钻了再攻丝!不是很理解你话中的意思,望指教!

网友:
最好拔的机构也搞个杠杆机构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很懂,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点评):
夹紧了往外拔的时候费力

网友B: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并不认为楼主这玩意儿好用,楼主可以试一下,然后做好实验和大家分享一下成果。

如果钻头断在里面,楼主可以考虑用电火花试试看。我们这边这样做过。

网友(点评):
可是孔不是通孔的呀?电火花怎么用呢?分享一下你那边的方法!

网友(点评):
是电火花不是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好奇怪啊,孔贴壁那么进,壁还这么高,这样要吧钻头伸出来很多才能钻到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1、杠杆支在哪里?
2、建议螺纹夹紧处建议增加碟簧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说说碟簧放在这里有什么作用,本来我螺纹夹紧就是为了增大摩擦,从而抱紧折断钻头。

网友(点评):
只用螺栓力气太大就把钻头夹断了,切稍微一晃就会松掉,碟簧主要是调整夹紧力。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回帖!我试试哈!

网友:
可以采用电火花金属破碎机,我公司有这设备,专门用于取断在孔里的螺栓、钻头、丝锥、销轴等。

网友(点评):
盲孔也可以吗?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种设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并不认为楼主这玩意儿好用,楼主可以试一下,然后做好实验和大家分享一下成果。 ...

我们是盲孔断钻头或攻丝时断丝锥都是电火花机直接装断的那头打掉

网友(点评):
那后面还需要做堵塞接着焊接起来吗?如果盲孔很浅是不是很麻烦呢?

网友:
还是从工艺上找找原因,让工人加工时注意,最好在工艺中明确用什么进给速度,什么冷却等,做到工人按规程操作,就不会出问题,这是治本。
不过,楼主的工装加工出来后,还希望后续能有跟进报道,看看使用效果,让大家共同提高。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点评):
但是车间现场有时有那么一种情况,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很多时候加工不是完全依靠图纸和工艺,大多都是经验办事!

网友(点评):
质量部的事没做好

网友(点评):
人都是想干好的,有血淋淋的教训在,如果有好的、可操作的工艺,工人一般还是会执行的,否则断了的话大家都麻烦,关键是解决的工艺要切实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并不认为楼主这玩意儿好用,楼主可以试一下,然后做好实验和大家分享一下成果。 ...

就因为不是通孔才用电火花的啊,又不是让你用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