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沟球轴承的制作

楼主(2013-11-17):
看到有人说深沟球轴承的滚珠是冲床直接压进去的,也有说是热压装配的,请教各位有没有真正接触过这方面的解释一下滚珠究竟是怎么装配的。。。

我看how it's made介绍到这块的时候也只是说将“正确数量的滚珠推入到内外圈的滚道中,分球仪把滚珠均匀排列”,也没有提到热压的事情啊。。。

求教了

网友:
楼主基本已经说的差不多了,最后压上中间的保持架就基本完成了

网友(点评):
等待大神 详细的解答

网友(点评):
那环氧树脂那样的保持架是怎么弄上去的呢。。

网友A:
轴承是冷装配的。

去轴承厂的官网看看,有3D和照片可以看,

再就找个轴承来看,给分解了,

就可以理解了吧。

网友:
不知道咋玩的

网友(点评):
这个图片一看就明白,好图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明白了,这就是分球仪的作用了~多谢大侠

网友B:
主要是了解了保持架的作用就理解轴承的装配了!
我看过滚珠轴承是冷装配的,先用手装入适当数量的滚珠(没有保持架可以很轻松把滚珠拿下来),在装上保持架,可以保证滚珠均匀分布,这时候滚珠不能移动了,就拆不下来,可以承受一定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一看就明了了。。。。

网友D:
最关键的地方大家还没说到。
茉莉大侠的2个图,左边的图是如何变成右边图的?
仅仅用手么?大部分轴承用手是变不过来的。
还需要对外圈施加一径向力,让外圈变形,内圈才能顺利进入正确的位置。

网友(点评):
大侠能不能赐教一下 这种装配是不是有专门的设备的啊

网友(点评):
在楼主的描述里面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冷装配的。

去轴承厂的官网看看,有3D和照片可以看,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了解了保持架的作用就理解轴承的装配了!
我看过滚珠轴承是冷装配的,先用手装入适当数量的滚珠(没 ...

多谢大侠,终于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关键的地方大家还没说到。
茉莉大侠的2个图,左边的图是如何变成右边图的?
仅仅用手么?大部分轴承用手 ...

调整滚珠的时候是会有一个分球仪的,上面伸出几个类似拨叉的竖杆将滚珠很好的定位。。

网友(点评):
分球仪确实提高了效率,但对装最后一球没有帮助。

网友(点评):
见13楼贴图。

网友:
看图明白了,受教

网友D:
《轴承装配工艺》--P1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装配工艺》--P120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
轴承内外圈错误,产生高于180度的填充角,放满钢球,内圈回复中心位置。

网友E:
哈哈 我就是做轴承设计工艺的,最近想搞点外球面球单元设计工艺资料。谁有啊?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我就是做轴承设计工艺的,最近想搞点外球面球单元设计工艺资料。谁有啊?急用。

请问一下填珠式轴承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填珠式轴承是什么东西啊?

你说具体点,是满球吗。工况?

网友:
挤外圈,装钢球,送外圈,钢球进入,分球,放保持架,铆压

网友(2017-02-14):
基本已经说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