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加工符号,高手请给解释下(坐等解释)

楼主(2013-11-18):
这是什么意思啊。新到的加工图纸,标的是这种加工符号,是德国的符号吗?

网友:
纳尼?不懂 高手来给解释下

网友:
长得如此怪异,不识的

网友:
应该是指图纸上标有W与X的地方的要求.

网友:
来个示例啊

网友:
粗糙度加工控制?

网友:
用任意方法得到w和x面?

网友A:
W、X是代号,图纸某一处肯定有表格说明W、X的具体数值。

网友:
可能是作图者想表示的是:被加工的刀具纹理的方向与有标有符号的图的投影面的形状(x投影面斜面双向交叉)。但是一般不是这样标注的,x或w应该在符号的右下角

网友(点评):
呵呵,如果标在你说的那位置的确是表示纹理,但是好像是机加工的纹理,X表示交叉纹理,W却不知道是什么纹理了。现在楼主显示的图样看,我感觉X、W好像是非机加工的一种加工方法的简称,但具体是什么不清楚。呵呵。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   是个外贸件的图纸   跟据图纸大概也许可能估计是任意方法得到w和x面  因为没查到依据  只是猜测

网友:
刀纹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W、X是代号,图纸某一处肯定有表格说明W、X的具体数值。

查到了,给的是德国图纸,图纸不全,他是有个表对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   是个外贸件的图纸   跟据图纸大概也许可能估计是任意方法得到w和x面  因为没查到依据  只 ...

德国图纸,是有个对等表格。

网友:
也是德国图纸,德国标准,供参考

网友:
从来没见过

网友:
上边的图已经解释了,就是约定 W是代表某个公差值的意思,毕竟不是autocad mechanical的话,画个粗糙度加文字比较慢而且霸地方。

网友:
如果是纸质的我不知道···如果是电子版本的会不会是字体不对?

网友:
x应该是纹理方向,但是应该在粗糙度符号的右下角,是不是标注的问题?

网友C:
是粗糙度值的代号吧  U:Ra100    v:Ra15.75      W:Ra6.25

X:Ra2.5      Y:Ra1              Z:Ra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粗糙度值的代号吧  U:Ra100    v:Ra15.75      W:Ra6.25

X:Ra2.5      Y:Ra1              Z:Ra ...

受教了,不知道对不对,嘿嘿

网友:
以前看过论坛里有人发过粗糙度的标注符号,肯定不是纹理方向,

网友:
呵呵呵,没见过

网友:
估计是刀痕方向要求。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代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W、X是代号,图纸某一处肯定有表格说明W、X的具体数值。

必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