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零件,如何确定其表面硬度要求?

楼主(2013-11-18):
凭经验?还是计算?还是其他方法?期待大侠们的解答
另附福利一份。
http://yunpan.cn/QUsiI3WB8HXdQ

网友:
当然得计算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设计之后大概的做一下力分析,该加筋加筋,该倒圆角到圆角

网友A:
你说的是表面硬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表面硬度吧

对对,表面硬度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很明白,只是略知一些常用的几种材料硬度

网友:
不是很清楚!应该看失效形式吧(一般定义为疲劳失效的多),如果是磨损的,那肯定表面硬度要高一点。这个好像还没有专门的计算公式的。可以看看机械设计类的书找一下!

网友:
根据零件的用途以及该用途的主要失效形式确定吧

网友:
表面硬度的话,工程材料这书上有大致的一个材料的选用,然后根据实际在确定是否进行各种热处理什么的 。

网友B:
怎么里面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里面是空的?

应该可以,你试试这个http://yunpan.cn/QUA3nttW6v8LY

网友C:
记得在计算齿轮的接触和弯曲疲劳强度的时候,是要根据齿轮材料和表面热处理来选择一个应力值的
其实看材料力学,轴受到纯扭,梁受到纯弯,都是越靠近外表面,应力值越高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个参考方向

网友D:
这个很多时候是凭经验的,当然对不同材料在不同硬度时的性质也要很了解。这些东西真正实践了很快就学会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在计算齿轮的接触和弯曲疲劳强度的时候,是要根据齿轮材料和表面热处理来选择一个应力值的
其实看材料 ...

感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多时候是凭经验的,当然对不同材料在不同硬度时的性质也要很了解。这些东西真正实践了很快就学会了的

感谢

网友(2021-05-19):
确定的话 需要查手册 你需要使用什么样的材料和需要的表面硬度,可以进行镀铬和表面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