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滚珠丝杆的几个参数定义请大家帮忙理解阐述!

楼主(2013-11-18):
请大家讨论一下图中各参数的定义,无论对错,尽情畅谈!

网友:
上银的丝杆?

楼主:
是的,但是其中V300p改如何理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A:
V300p  用于表示丝杠的精度等级,指任意300mm行程内行程变动量
国内的等级精度分为P1,P2,P3,P4,P5,P7,P10这7个等级,国产丝杠多按此标准

JIS等级精度分为C0,C1,C3,C5,C7,C10这6种精度,日本,台湾多按此标准

例如:P3精度是任意300MM行程内最大变动量为0.012,P5 的最大变动量为0,023
C3的最大变动量是0.008,C5最大变动量是0.018

我觉的可以这样理解    例如一根一米行程的滚珠丝杠,如果按任意300行程划分,其可以划分为无限个300行程,在任意一个300行程中,其行程量的变化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V300p  用于表示丝杠的精度等级,指任意300mm行程内行程变动量
国内的等级精度分为P1,P2,P3,P4,P5,P7 ...

补充一下:
如果只规定全长误差,举个特例,1米长丝杆,前半段有一个螺距比公称尺寸少0.01MM,后半段则多0.1mm,总的看,丝杆似乎很好,一丝不差,但是在实际运行中,,进给行程是有长有短的,肯定是要求一致的。当然,丝杆加工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们规定任意300mm长的精度,则保证了丝杆螺距的一致性,假如真的有那么一个螺距误差达到0.01,则按这个规定,肯定不合格。
再说,螺母与丝杆之间常有预压,其中,有一种预压方式就是螺母分中的一段螺矩不一样,利用这个来得到预压的。而现在比较流行的如台湾HIWIN或TBI的转造级丝杆,就不能给客户提供高等级的预压级别,很简单,导程精度不够,没办法做到。

网友(点评):
通俗地讲,一个是讲整体偏差,一个是讲局部偏差。

网友(点评):
后半段则多0.1mm写错了,是0.01mm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我想补充提问一个问题,在任意300mm可允许导程变动值之最大宽幅,这个宽幅该如何理解,若按图示宽幅并不代表了行程之误差!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