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制对称度检具

楼主(2013-11-18):
由于公司没有三座标,客户又不接受现有的测量方法.经过一番后终于做出以下检具.

网友A:
我说一些难听的话希望楼主别生气啊。
检测这个对称度,鄙人认为去订做两个高度量块,一通一止,用V铁架住A基准,用量块试通止就行了。
楼主这个检具略显繁琐,而且是以调整A基准的高度,还要使零件的平台和与检具的凸台重合,测量误差不说,制造累计误差就难以估量。
花了大力气搞了个检具,好不好用暂且不说,最重要的是能说服客户认可你们的检测方法,不知道楼主成功没?

网友(点评):
“关键是客户认”这话说得很对,客户吃这套的话,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些难听的话希望楼主别生气啊。
检测这个对称度,鄙人认为去订做两个高度量块,一通一止,用V铁架住A ...

客户已接受此方法.
你所说的方法,开始我也想过.
1,扁位与量块难很难判定是否已对平,测量不准.
2,我要的是有读数的,那要做多少个标准的量块才够.

网友(点评):
1.我的意思是C型的通止高度量块 2.必须要有读数。。。。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些难听的话希望楼主别生气啊。
检测这个对称度,鄙人认为去订做两个高度量块,一通一止,用V铁架住A ...

"还要使零件的平台和与检具的凸台重合,测量误差不说,制造累计误差就难以估量。"
零件的自重可以使零件的平台和与检具的凸台重合,夹具做好后用最常见的平面磨就可以加工出几个um的精度了.

网友(点评):
头重脚轻,有没有向后倾斜的可能呢?毕竟是2丝半的精度,肉眼基本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要使零件的平台和与检具的凸台重合,测量误差不说,制造累计误差就难以估量。"
零件的自重可以使零件 ...

你没有看懂这个夹具的,零件只有两个支点,一个是零件的扁位,一个是夹具的调整轮那里.支点都差不多是两端的边缘,没有头重脚轻的问题.通过调节轮来调上下,用高度测量是否调平.都是量化的数值.不是用肉眼来判断的.

网友(点评):
支点都到两端了,那基准A还有意义?

网友(点评):
不是说了吗,要校平A基准,那个是测量的基准.支点在不在A上没有影响.支点在两端是为了消除头重脚轻的问题.

网友:
非常好的创意,对称度用三座标也不好测。图纸上基准备是圆柱的轴化,直接在三次元来也不能出来结果。

网友B:
我表示才疏学浅,没看懂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才疏学浅,没看懂原理

其实就是把三座标的机器化,转为人工化而尔.原理一样.

网友C:
这个测量方法会带来误差吧。
1、旋转中心是以被测件外圆为基准的,转动180度后测量B面时会带进圆度的误差吧。
2、旋转测B面时,如果旋转不是180度,测量点的选择也有误差。
3、测量点应该不是一个点吧,应该是在A、B面内选多点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测量方法会带来误差吧。
1、旋转中心是以被测件外圆为基准的,转动180度后测量B面时会带进圆度的误差吧 ...

1,对称度是以A基准的轴心线,旋转180度后,要再次调平A基准,以消除零件的直线度误差对测量的影响,而不是零件的圆度.
2,旋转180度是由零件的扁位与夹具台阶重合来决定,如零件做差了,测量结果会显示出来.
3,每次旋转后,都以A调平,测量扁位是只测一个固定的点,是没有多测几个点的.人工毕竟做不到三座标那样可以把多个点的数据分析出一个平面的平面度再去分析对称度.

网友:
客户认可就行,

网友(2014-01-17):
对称度,用三丰的数显表就能测,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用个冲子成型器夹住,百分表或千分表打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D:
有点复杂的检具,不可以利用零件自身的中心孔,进行旋转调平吗?再利用百分表读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复杂的检具,不可以利用零件自身的中心孔,进行旋转调平吗?再利用百分表读数呀

那两个孔的中心都有0.07的对心..我的对称度要求为0.035

网友(2014-02-16):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2016-06-21):
楼主这样做也可以的,但是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2018-07-17):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
一个长V块+高度仪就行了,
你们的测量水平不行啊!
A基准:高度仪上下两点→中心零位
扁位;高度仪上下2点→x2二对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