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处理后的硬度?

楼主(2013-11-18):
45号钢调质处理的表面硬度能达到多少,能达到270吗?(起重机设计手册上是直径小于200mm时,硬度是HB217~255)

网友A:
材料合格的话,一般不超过260,厂子内控卡在255以下,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通过调质处理,表面硬度达不到270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通过调质处理,表面硬度达不到270

网友:
HB210-250

网友:
我记得 HRC28-32 是没问题的啊,难道是记错了?

网友(点评):
45钢调质后硬度不会那么大。

网友:
能不能达到与零件规格有关系,一般情况能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合格的话,一般不超过260,厂子内控卡在255以下,

大侠,我又不太懂了,调质为什么要求的是表面硬度,表面硬度是为耐磨等设置的才对,并且调质是一个宽泛的回火区间,为什么把硬度控制的这么低?调质是不是应该根据零件服役工作条件来选取?望大侠多多赐教。阅读了您的很多广播,收益匪浅。

网友:
学习中,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