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床加工平面,和铣床加工平面,哪个效率高

楼主(2013-11-18):
首先说明一下,我是小白。

我单位是生产、加工大型锻件的(自由锻,锻件的重量比较大),最近单位要买一台设备,加工锻件的平面。请问是龙门铣加工效率高,还是龙门刨床效率高?

网友:
比效率当然是刨床,但是平面度就呵呵

网友:
铣床的效率高,所以刨床现在基本上都在淘汰,但是刨床加工的质量好,加工应力小

网友A:
一楼大侠没有开玩笑吧?呵呵。

个人看法:1、单说效率:铣>刨。
          2、平面度: 刨>铣。

另外:楼主如果实在纠结的话,可以考虑买龙门铣刨磨组合机床,兼顾一下,根据工件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工艺即可。

网友:
刨床明显效率低。

网友:
我认为无论精度高低都该选择铣床。

网友B:
对于长直面的加工刨床效率远远高于铣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长直面的加工刨床效率远远高于铣床。

正解  看你加工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C:
上干货对比下,数据分析见下表

工件选个100*500的,铣床选个125的10个齿的刀盘,每齿进给按0.25算。刨床参数刚才百度了下,大概按照刨削速度30m/min,进给2mm左右计算。
结果铣床加工时间1.32分钟,刨床加工时间1.83分钟。

网友:
明显铣快

网友:
要只是平面的话 买铣边机把 刚性比龙门铣大

网友:
刨床明显效率低

网友:
刨床效率低,
但设备便宜,加工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楼大侠没有开玩笑吧?呵呵。

个人看法:1、单说效率:铣>刨。

谢谢。。。最后买了龙门的刨铣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长直面的加工刨床效率远远高于铣床。

当年读书的时候,课本上也是这么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干货对比下,数据分析见下表

工件选个100*500的,铣床选个125的10个齿的刀盘,每齿进给按0.25算。刨床 ...

好高举啊!专业

楼主:
谢谢大家!以后还望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