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复制命令没法重复使用?

楼主(2013-11-18):
如图在草图命令中,使用复制命令,没法重复使用,就是说我没复制一个框都得重新点击复制命令,我记得之前是点击一次复制命令就可以循环使用的。嗯,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试过重装软件,重启软件,电脑都是这样子,恢复设置也是这样,嗯,求高手指导

网友A:
LZ用ENTER键吧,重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ENTER键吧,重复使用

呵呵~谢谢你的回帖,这论坛太少人看了,求个解决方式都没什么人帮忙的。嗯~这个复制问题我已经搞掂了不过是在别的论坛,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你的回帖,这论坛太少人看了,求个解决方式都没什么人帮忙的。嗯~这个复制问题我已经搞掂了不过 ...

LZ可以分享下你的结果吗

楼主(2014-03-01):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分享下你的结果吗

其實就是釘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