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齿轮一齿等于多少毫米?

楼主(2013-11-18):
急啊    谢谢大家来回答啊!!

网友:
还有这种说法?

d=m*z, 齿轮大小不同,没有这一对应的关系吧!

网友:
问题没有明白!

网友:
这问题问的。。。我也问一个:一颗牙能咬碎几颗小米?

网友:
盲拳打死老师傅!

网友(点评):
哎,这学的!1

网友(点评):
第一次感到好难回答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明显的不内行啊

网友:
哎,这学的!

网友:
不同的模数,齿厚不同,没有参数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肯定外行问的 原谅他吧

网友:
肯定是齿轮盲。

网友:
没听说过,何为“一齿”?

网友(点评):
这样应当很清楚了,不管什么齿,套下公式,自然有答案。

网友:
这应该是个外行

网友:
我勒个去,一齿多少毫米?没人去计算这个,一般直接问模数多少。因为一齿一般不为整数,所以给你也没用,一个标准直齿轮压力角20°,模数一样就是配套的齿轮。
建议看一下书,只要写齿轮的就有!

网友:
楼主这一问题比较的新颖

网友:
进来之后,突然觉得一阵心安。
一个这样的问题都有这多热心的朋友来帮忙。
   自从有了楼主后 个人再也不怕暴露自己了!
突然在想:
  要是不小心告诉楼主1齿大约等于1000毫米
    会不会不太好!

网友:
才毕业的 又有几个能真正整明白呢

网友:
无法了解楼主问题的含意。

网友:
哥们您这题目跟我这题目有点相似啊。已知一辆小车在公路上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直线行走,求小车行驶了3个小时候后,小车的质量是多少?

网友:
要根据模数,齿数,外径来算的,齿轮那么多,谁知道你要查的是那种?直齿有直齿的算法,锥chi有锥chi的算法,不一样的!!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你问的齿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