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塑料壳的2个0.7的小孔的批峰问题,怎么破?

楼主(2013-11-18):
如图,2个小孔 直径0.7.中间还有个垂直的大孔。现在钻2个小孔通到大孔位置,在大孔的边缘有批峰,怎么解决?

网友:
铰刀试试

网友A:
在小孔里塞个东西把批峰顶着,在大孔里铰一下。

网友:
同意3楼的,就像冲模的补心或凹模的原理,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小孔里塞个东西把批峰顶着,在大孔里铰一下。

目前的做法是钻孔时先把大孔赛个塑料棒,然后再拿出来,用个圆刷子在大孔里转圈清扫

网友(点评):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的做法是钻孔时先把大孔赛个塑料棒,然后再拿出来,用个圆刷子在大孔里转圈清扫

我也觉得目前的方法成本比较低

网友(2014-05-23):
遇到个类似的产品问题。而且情况比楼主麻烦的是,小孔是模具上注塑成型的。相当大的毛刺。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