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高强度螺栓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11-18):
六角螺栓GB/T 5782和GB/T 1228都有性能等级为10.9级的高强度螺栓,二者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从则两个标准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不同来,在手册上有明确说明1228的用途。

网友(点评):
能否告知什么手册,哪一页?谢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则两个标准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不同来,在手册上有明确说明1228的用途。

记得不是很清楚,有一种(后一种)用于密封吧!牙形角也有区别吧,用于密封的一般是60度,一般的不用于密封的是55°!

网友(点评):
这两种螺栓和密封完全没有关系。

网友:
把两种标准下载下来,自己看一看,研究一下,不好吗?
你这么问,别人要回答你也是去查资料。

网友:
记忆中有2个最大区别:

1)同一种规格,脑袋尺寸不一样;

2)前者标准规格可以做小到M3,后者都是大螺栓,从M12以上规格往上走;

详情请自己动手查阅相关资料,呵呵

网友(点评):
后者: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推荐的是M12到M30,钢结构用高强度螺栓

网友:
去标准分享网下载紧固件手册,什么都有

网友(2021-03-30):
都没看两个标准,都乱回答。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两个同规格螺栓,从外观上看,完全一样,仅仅所依据的标准不一样,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