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板的折弯大小

楼主(2013-11-18):
当方通与冷轧板焊接时,为增加冷轧板的强度,会在冷轧板的四周折弯,请问图片上带问号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wq 哦。折弯最少要4倍板厚吧?& ]7 m( K" z! F

网友:
冷扎板与方通焊接,没必要折成这样。四周如果与方通连接,强度由方通承担,板中间的强度可以增加一些加强筋。如果一定要折成如图形状,你想要什么样的尺寸都可以做得出来。一定要采用折弯的方法制做,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每个折角处做等分线,与另一边重叠了,如果没有弯头刀,基本折不出来。建议找本AMADA的折弯机资料看看,会介绍每一种上模能折的最大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