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黄铜 薄壁钻精小孔

楼主(2013-11-18):
  求教,走心机上 ,在一个端面(端面厚度0.6mm)钻Ф0.225+0.02/-0。请问钻过后,再扩孔,能批量保证这个精度么?粗糙度要求不高,Ra3.2

网友A:
直接冲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冲孔

走心机,一刀下,冲的话,可能变形,位置度保证不了

网友(2014-01-06):
不用扩,直接钻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