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业梦想(二)——基础何其重要

楼主(2013-11-18):
我的创业梦想(二)——基础何其重要
上一篇帖子“我的创业梦想(一)——路在何方?”提到了所做的设备,如今设备已交付客户,使用一星期后,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
问题叙述:
1.       刀具刀刃无崩口,但刃口明显钝了,就像拿菜刀砍硬骨头后那种情况。
此刀具主要用于切脚机上对电子线路板引线脚、元件脚或者LED灯脚等插件的切削作业。小弟对材料不熟悉,而且热处理更是七窍通了一窍,选了CR12MOV作为刀具材料,经过热处理后60HRC.
小弟分析原因,认为刀具之所以出现变钝,是因为:
1)材料选用不对;(2)机加厂所用材料是不合格材料甚至是劣质材料;(3)机加厂热处理后没达到所需硬度要求。
不知道大侠们有何高见,跪求指点一二!
另外,类似剪切类刀具一般采用哪种材料?热处理如何?哪种性价比较高。
2.       CR12MOV的刀具在A3的表面来回滑动,A3磨损极其严重。
小弟认为原因有二:(1)A3钢太软,不耐磨;(2)没有润滑(同事装配时没有加润滑油);(3)刀具棱边应该设计成圆弧。见图
另外,请教各位大侠:在没有浮动接头的情况下,汽缸活塞杆如何跟刀具连接才能减少汽缸活塞的磨损,同时刀具能很好地在滑道上滑动,当汽缸活塞杆高度有小量变化时应能很好的来回运动。
或许以上都是很基本的问题,都是很基础的东西,但是,这正是类似小弟这样的人的短板,让前辈和各位大侠见笑了,同时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不懂·只能帮你顶起了

网友:
深奥  难道是我没看上一篇的原因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没叙述清楚吧。上一篇没涉及技术问题,只是谈了谈感想。这篇才说到技术层面

网友:
用EF10或KD20的材料,为节省材料成本,连接气缸处用SKD11 的材料,只是刀刃处用KD20的材料。

网友(点评):
鹰大给大侠加了10分,感觉大侠说的有道理。不过小弟愚钝,得科普一下EF10、KD20、SKD11是什么材料才行

网友:
刀的安装方式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不妥,但是不知道如何改善。大侠有何良策?小弟在此拜谢

网友:
刀的硬度应该是不够的,什么原因这个你要测试一下,我们这里的这种切刀貌似还没有发生过你这样的问题,切铜线用SKD11没问题的。
你刀的刃口角度也太大了吧,基本都是接近直角就可以。

网友(点评):
我这里的刀具切的不是铜线,是LED灯的针脚,貌似比铜线要硬的。锐捷精密大侠也提到了SKD11这种材料,或许我真的选错材料了。大侠所言刃口角度太大是指刀刃太锋利了是吧,要钝一点才耐磨。这点后续会改进。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SKD11和你的材料基本接近,是日本标准号,我们那里切磷青铜都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PIN脚一般用的材料是KOVA,按316的硬度差不多

网友(点评):
同感,选用SKD11

网友:
第一,关于刀具材料的问题,Cr12MoV属于冷作模具钢,做球化退火,加工成形后热处理,淬火+高回,高回有二次硬化的效果。洛氏硬度HRC60以上冲裁电路板引脚问题不大,楼主可先测下刀具硬度,看有没有达到规定要求。如需要提高硬度和耐磨性,可表面氮化处理。另外,楼主可适当放大刀具上的60°角,使刃口厚实一些,提高耐磨性。
如果Cr12MoV热处理效果不好,且热处理厂家做不好此零件,楼主可尝试买高速钢刀片焊接于45钢刀架上(45钢调质即可)。
第二,A3钢的滑道磨损问题,刀具两侧与滑道接触部分要精磨,表面光洁度要高,至少0.8以上。在A3钢滑道位置装滑条,材质铅黄铜(HPb59-1)或锡青铜(QSn7-0.2)或聚四氟乙烯板(PTFE)。

网友(点评):
首先谢谢铸剑大侠慷慨讲解。我真的很怀疑那小机加厂对刀具的热处理不到位,也没有对其硬度进行测试(没有测试设备)。在45钢上焊接高速钢,此方法值得一试,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关于滑道磨损问题,精磨至0.8以上没问题,不过要在滑道上装滑条,会不会增加成本?客户整机报价才3K(含税),一块刀具就整了200那没法做了,另外切台也要花200,这样子不但杨白劳,还赔本.....呜呜呜

网友(点评):
今天考虑把A3钢滑道改为45钢或者冷作模具钢,不知道是否好些?若采用45钢或冷作模具钢,要做什么热处理?

网友(点评):
在卖刀具的地方可以买到高速钢刀片,已经热处理过的(HRC 63),刀架45钢调质,刀片焊于刀架上(焊接工艺参考硬质合金刀片的焊接工艺),这样可以省一半的钱(大概100块)。

网友(点评):
如果设备工作频率不高(低于100次/分钟),用铅黄铜滑条足够了(4mm厚即可,2条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点评):
若楼主将滑道改45钢,则在滑道位置做表面热处理(火焰淬火),最后精磨,保证高的表面光洁度即可。楼主具体用哪种方法可看成本酌情处理

网友(点评):
楼主的这种滑道改进思路如果材料间是滚动摩擦,是可以的。滑动摩擦的时候,需要考虑清楚两材料的摩擦系数,及两材料的硬度和表面光洁度之间的匹配,否则磨损量不好降下来

网友A:
结构可以设计成这样? 要这样设计,肯定会被骂死!

网友(点评):
请大家赐教,跪求!

网友:
1、刀具材料和热处理要求应该没有问题,但你肯定没有检验;
2、你所谓的滑道应该按照导轨的要求来设计,而不是随便凑合,必须有尺寸精度、表面粗糙度、硬度等要求。参考7楼;
3、你的刀片连接设计一看就知道是菜鸟设计师干的,气缸不能受侧向力。你这样连接会有弯矩存在,除非特别好的导向,否则受不住。一定要在轴向受力,也就是正对刀片切削方向。

网友(点评):
1.刀具确实没检验。 2.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已标注,只是硬度没做要求。滑道A3钢是不是太软了? 3.汽缸两侧受力基本居中,力矩不大,不过上下方向的确会有弯矩产生。设计初衷是考虑到此弯矩有利于刀具紧贴切台

网友(点评):
因此也就忽略了此弯矩。汽缸活塞杆不在刀具中心线也是限于安装条件不允许。若要安装于中心线,则必须加长刀具(或者在刀具上加上刀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点评

网友:
我用这个材料切过塑料管,效果还不错的,刀口背面需要磨一个小斜角,让刃口的角度加大,避免刃口过于锋利

刀具的滑道需要有导向结构,摩擦面的材料建议用聚四氟乙烯或者镶嵌石墨的黄铜,刀具工作时会有侧倾力,导向接触区域尽可能加大,否则容易卡滞。

直线刀口建议改为三角形刀口。

气缸接头很好处理,使用T形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1.刃口角度后续会改善。 2.关于滑道导向结构:当初把滑道做成阶梯形式是为了导向及承载刀具,可能间隙太大,而且表面光洁度不行,所以效果奇差。另外,关于滑道材料,很多为大侠都提到,除了镶嵌其他耐磨材料,

网友(点评):
还有其他材料可以直接使用吗? 3.刀口直线形改为三角形,有点不明白,是指刀口两侧倒个角么? 4.汽缸接头用T形结构我会认真考虑 5.谢谢大侠

网友:
刀磨损快有很多原因,材料,热处理后硬度,表面处理。看了你的结构感觉还有一个可能是切刀与切台之间的间隙。这个间隙很重要,大了切不断,或断面有毛刺,小了刀磨损就快了。这个间隙有个经验值,一般选被切材料厚度的百分之五。如果材料厚1mm,间隙保证0.05就可以。

网友(点评):
大侠分析的很明了。客户就要求断面不能有毛刺,当初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在切泰下边加了层调整垫,橡胶,不知是否合适。另外,刀具换成硬质合金钢(钨钢)如何?

网友(点评):
间隙要是被切料厚的5%就很难把握了。材料断面是05*0.5

网友(点评):
切台的图还没附上。待会附上请大侠帮忙分析哪里不合理

楼主:
切台的安装

网友B:
稍微看了一下,个人意见:
1)刀的材料,ls有朋友提到了改进思路;
2)lz对刀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请拿出你家的剪刀仔细研究30分钟以上,写出10条心得就可以称为一个合格的刀客了。
与朋友讨论。

网友(点评):
谨记大侠教诲!刀具知识,努力科普ing

网友(点评):
3K可以搞定。加油!

网友(点评):
谢谢!这3K里面包括17%的税,给单子介绍人300左右,加工费约1000,采购件(主要是汽缸和电磁阀)300左右,剩下900,两人分,似乎杨白劳了!

网友(点评):
设备虽然简单,但从方案到细部设计、BOM表整理、出图、部分采购件购买、加工跟进、组装,都花费了无数精力和不少时间,感觉不如加几个周末班来的实际。如果不是为了向创业迈出第一步,早就放弃了

网友(点评):
来到这个论坛,交流你碰到的困难和问题,有热心朋友帮你提意见,有站长给你加分,这价值已经就不止3K了;你这个案子给一些高手去做去做,肯定绰绰有余;关键在于你对刀的认识。你用料扎实,但好钢没用在刀刃上...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在理,给了我宝贵的意见,在此谢过。同时也感谢众社友的宝贵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可以设计成这样? 要这样设计,肯定会被骂死!

这位朋友讲得没错。
刀,上切板,滑道,气缸,切台5方面都有改进空间!

网友(点评):
正在改进中,改完后发上来请大侠做点评。谢谢

网友:
写的好好!发人深省啊!

网友(点评):
谢谢!在此写出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像我一样的机友少走弯路

网友:
刀最好不要自己做,麻烦还费钱,直接找做刀具的厂家定做,网上多得很,你把要求和图纸给他们就行了

网友(点评):
找厂家做没试过,网上的东西不敢信啊

网友:
唉,权限不到,看着好东西却不能学习,真是

网友(点评):
看看大侠们的评论也受益匪浅

网友:
期待lz的进一步改进方案!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关注和点评

网友(点评):
刀片改变可能很大,打算用高速钢,然后镶嵌在45钢(调质)刀柄里

网友:
这是我以前做的类似的刀片

网友(点评):
我们的材料用的是SKH9

网友(点评):
大侠这刀片很薄的,用来切什么的?

网友(点评):
切发动机进气管的

网友:
刀用白钢条
滑道做些避空减小接触面,用45号钢调质就好了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接触面小不是更容易磨损么?滑道正打算用45钢调质

网友:
大侠这个设备卖多少钱。

网友(点评):
三千左右,前面的回复把成本和利润都算过了

网友:
有做过切变压器脚的,感觉滑台和刀的配合间隙还是很重要的.刀和汽缸接做活动的

网友(点评):
刀和汽缸做活动的冲击太大,汽缸速度快,如果降低速度又担心切不断

网友:
曾做过晶体切角机,刀的材料用的T10淬火,两刀之间的间隙很重要。
气缸和刀之间采用T形槽和T形螺丝的方式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稍微看了一下,个人意见:
1)刀的材料,ls有朋友提到了改进思路;
2)lz对刀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请拿出你 ...

这样的东西你只卖3000块,你让我们都不好意思做了。太不易了,是你定价低还是厂家压价厉害啊,如果是后者这样的话,这活真不应该接。不过楼主要从练手和拓展业务方面说玩玩也可以。等公司正规了,这种吃力不太好的定价还是改改好.

网友:
虽然不懂,但支持你,我佩服创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