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G3焊接刀头求教

楼主(2013-11-18):
如题,想在网店买刀头,为什么同样是株洲砖石YG3A320,一个重量是0.531 另一个是0.532G/粒。到底哪个是正宗点的呢。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建议你最好在实体店买',网店你没买过的话假的可能性高

楼主:
买过的,还行。就是有点疑问而已。谢谢

网友:
重量差这一点点,正常范围

   这个东西基本看品相,  光洁度。

   主要是看使用性能,耐磨度。

  假的也能用,就是不耐磨。   老得磨刀

网友(2013-12-30):
对于320刀头的重量来说,误差在1克左右很正常的,每KG在67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