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PT螺纹的标注问题

楼主(2013-11-18):
NPT螺纹,我标注如图,加工完后,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拧很少几扣就拧不动了,只缠了一圈生料带。

我标注的是母扣,买的阀门螺纹为NPT类型。无论NPT 1/4" 还是NPT1/2",都存在相同问题。

补充内容 (2013-11-18 21:42):
看标准,好像旋合长度就是很短,比如NPT 1/4,旋合4扣留3扣。如果我想做一个公螺纹的堵(内六方)把母螺纹给堵上,要求堵与母螺纹端面对齐,这个堵应该如何标注呢?

补充内容 (2013-11-18 21:48):
查资料有人说L1是手动旋合长度,L3是上扳手后的旋合长度。不知道手动旋合和扳手的扭矩是多大?这也不好精确控制呀

网友:
差一个尺寸吧,螺纹深度

网友(点评):
给个标注示例吧

网友A:
查了一下,美制一般密封管螺纹NPT1/4,基准距离为5.786,和图片中的旋合长度一样的(图片在网上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美制一般密封管螺纹NPT1/4,基准距离为5.786,和图片中的旋合长度一样的(图片在网上淘的)

旋合长度

网友(点评):
兄弟: 这个图片是那本书上的?请教

楼主:
GBT 12716-2011 60°密封管螺纹
NPT螺纹的最新标准《GBT 12716-2011 60°密封管螺纹》缺页

网友:
楼上的不要误导啊,npt螺纹的深度是有标准的。
此类螺纹我们合牙是一般要旋进去直到露出2个牙在外面才合格

楼主:
这个是堵头的标注,这个标注加工后是失败的。只能拧进去很少一点儿。

网友(点评):
查找下NPT标准吧! 堵头和内螺纹的长度是标准的,12mm应该大了一倍多

网友(点评):
查了下标准基准距离5.786mm圈数4.10,装配余量4.234mm圈数3,最小螺纹长度不小于基准距离加上实际装配余量(也就是要加上露出来的1圈),所有长度12应该没问题,主要原因应该是没有限制小端面的基本小径10.996

网友:
管螺纹,圆柱的跟我们平常公制螺纹一样,仅仅是牙型不一样而已,对于圆锥的,有锥度的,要求标注旋合长度,即基准长度来保证拧入牙数的深度。

网友:
不用螺纹规检验的吗?

网友:
根据基础平面小径和公端小径计算,正常的话也就只有4.1圈的旋合。如果大侠想内平封堵的话,一般做PLUG的厂家应该是有相应的堵头的。如果要自己加工,就限定一下公端大头小径,计算好长度,保证-0.5到1圈的余量就好了。你也可以尝试直锥配合,加工上会更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堵头的标注,这个标注加工后是失败的。只能拧进去很少一点儿。

缺少尺寸,应该有基准平面的尺寸要求,保证基准平面上的大中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