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轴的双键和单键设置有何作用?

楼主(2013-11-18):
对于传动来说,在传动上设置双键和单键,有何讲究,或者作用,区别等。大家一下畅所欲言,说说看。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个键为主键,另一个为副键;随着主轴的正转与反转,主、副键调换

网友:
应该由转矩来决定吧。。转矩较大就用双键,转矩小就用单键。。。

网友:
单键会压溃和剪断的话就用双键,但不能按2倍效果算,可以取1.5

网友:
感觉2楼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
在考虑可靠性的基础上,双键更可靠,比能传动更大的扭矩。

网友:
根据扭矩大小选择

网友:
在周向应该只有一个定位基准,也就是只有一个键的侧面是起作用的,除非受到很大压力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