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四杆推料机构,请教

楼主(2013-11-18):
平行四杆推料机构是个很实用的送料机构,可配合机械手做生产线送料。但是这机构可能还不完善,如果你在黄色块上放夹具的话,机构转动时会引起十字架的干涉,不知哪位大侠能够指点。怎样真正利用这机构?

网友:
机构有点难,或者天份。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把上十字架架高,加高导向杆。

网友:
能做到多高的速度?

网友:
机构本身有点问题

楼主:
可能部分人对这机构不了解,我特意剪贴成图,制做成GIF动画。

网友(点评):
牛人,就是利用平行四杆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部分人对这机构不了解,我特意剪贴成图,制做成GIF动画。

紫色的那个不是不是连在那个十字架上的吗  那怎么向前移动啊

网友:
干涉,改小一些看看!

网友:
刚看明白怎么运动的,谢谢楼主啦。

网友:
坐等高手,指明

网友:
适当增加十字架的长度

网友:
缩短干涉部分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不行,因为黄色部分始终围绕它的侧边轴转。

网友:
刚画了遍该机构做了个模拟,发现旋转的轮的半径要比平动板的孔距大,就可以避免干涉,具体数学推导下周做做看

网友:
紫色的U型框加宽,十字架与黄色托盘之间加阶梯固定转轴。拉大之间的空间,不就可以放夹具了。不知道行不。

网友:
只有把十字架加高,导向杆加长,或者把料板放料的点做成凹形,顺便把十字架做成阶梯状避免碰撞。。。

网友:
黄色的块怎么才能保持水平状态运行?有点明白了,是紫色的两个转盘夹住黄色块做圆周运动。

网友:
知识太浅, 刚开始都没有看懂,看了动画之后才明白一点,想法真的很棒,学习了

网友(2013-12-24):
加工精度要求高

网友:
我做了个分析,他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要做成楼主的那个样子的话就卡了,好像不可能转动起来的

网友:
黄板上的两旋转轴不要在同一水平线上,你试试看

网友(2014-12-29):
把治具放在侧面可以不

楼主:
不行,会有干涉,这种可行,但机构太复杂了。

网友:
你要的实际工作状态,是你上的第一个图还是那个动画图?

网友:
类似那个圆桌,转动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