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失效分析,求助

楼主(2013-11-18):
如图,齿轮为格里森螺旋伞齿轮,材料20CrMnTi,渗碳淬火,加工方法为粗、精铣齿、热处理、研齿、跑合检测。

大家帮分析下失效模式。

网友:
直接断了?

网友(点评):
嗯呐,不止一根,好几根

网友A:
1.轮齿折断

  因为轮齿受力时齿根弯曲应力最大,而且有应力集中,因此,轮齿折断一般发生在齿根部分。

  若轮齿单侧工作时,根部弯曲应力一侧为拉伸,另一侧为压缩,轮齿脱离啮合后,弯曲应力为零。因此,在载荷的多次重复作用下,弯曲应力超过弯曲持久极限时,齿根部分将产生疲劳裂纹。裂纹的逐渐扩展,最终将引起断齿,这种折断称为疲劳折断

网友(点评):
也就是脆断吧?

网友:
跑合的时候就断了啊,还是大概运行多长时间了,照理是绝对不应该的,断口看不清啊

网友(点评):
在实验室跑合了3W公里,断口我也没办法了,当时手机拍的,没拍好,sorry

网友(点评):
如果安装没有问题,那就是热处理了。(感觉这句话好像跟没说一样,有木有)

网友(点评):
说了,至少让我深化了认识,多谢

网友:
建议对断口进行清洗后,注意检查是否有疲劳断裂的形貌。从照片上看,有点像疲劳断裂。精加工完成后,是否进行过探伤检查?

网友(点评):
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公司齿轮有探伤的,哈哈,而且从来不抛丸

网友B:
如果差速器的大小齿轮间隙和力矩都在范围内,那一定就是从毛坯到加工有一道工序没有执行到位,或者省略了。我是这样那个认为的。看了楼主的图片,我觉得不是材料问题和装配问题,应该是加工工艺编的合理而没有很好地执行到位

网友(点评):
楼主高见啊,我好好想下

网友:
怎么看也不应该呀

网友(点评):
是啊,这产品是成熟大批量产品了,年产上百万套,哎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轮齿折断

  因为轮齿受力时齿根弯曲应力最大,而且有应力集中,因此,轮齿折断一般发生在齿根部分。 ...

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我最先想到的是这个

网友(点评):
嗯,多谢赐教

网友:
疲劳断裂!!也许是热处理过程出了点小问题!!

网友:
把盆齿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点评):
额,当时都在冲主齿看热闹,盆齿不知道放哪儿呢?哎,遗憾啊

网友(点评):
不过听说好像盆齿是好的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热处理的不行,我还知道楼主这是那里用的齿轮。

网友(点评):
呵呵,好几位都看出来了

网友:
最好提供比较详细的情况。比如是在跑合阶段,接触面怎样?配对齿的接触面怎样?因图上没反映!另做金相分析,表面看好像齿轮
淬透了!

网友(点评):
分析的好!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是热处理过度。

网友(点评):
哎,惭愧啊,我都不晓得淬透了是咋样的,这下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这个齿轮组是在齿轮跑合检测机上做了检测,比如像接触斑点、振动曲线等的数据收集的,但从表面参数看,似乎没问题

网友:
做过相关的受力,计算没有?可能过载不?

网友(点评):
成熟产品,做了N久了,市场上用了N久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试制品,冒失看到工艺不行呀

网友(点评):
不是试制品,是成熟品。也许就是在工艺上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粗精铣之间怎么没有一个去应力的热处理喃,难道还是你数控铣一次装夹加工的??

网友:
把放出来的机油里东东捞出来过目一下!!!

网友(点评):
我当时不在实验室,这些宝贝不知道被同事扔哪儿了,只拿了关键的过来交差

网友:
蒜你狠!

网友(点评):
这。。。。。。我们这搞齿轮太业余了,没一个权威人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差速器的大小齿轮间隙和力矩都在范围内,那一定就是从毛坯到加工有一道工序没有执行到位,或者省略了。 ...

有这样几个亲身经历的例子,一个就是网上说的一样,一根主轴毫无征兆的断了,工艺,材料,热处理。装配都没有问题,后来倒查,一个工人师傅说,为了早干完下班,本来是只能从一端加工外圆,为了图快,结果掉个加工。,在某一个截面上两次加工的尺寸微观不一致,引起断轴
       还有我们干过压力容器,也是什么工序文件都对,可是热处理时候高温回火和中温回火没有控制好,400厚的法兰盘开裂。
       像机床空心主轴。工艺文件编的都对,可是还是断了,因为工人和技术员觉得无所谓,内外圆加工进给量不一致,导致变形不一致,引起断轴。。呵呵呵这些在检测报告上都是合格品

网友:
估计超负荷运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