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铣床上加工牛筋板用什么刀具好?

楼主(2013-11-18):
在铣床上加工牛筋板用什么刀具好?

网友A:
学名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名是什么?

俗称优力胶也有叫弹簧胶
学名应该是叫聚氨脂
是一种减振材料

网友:
肯定是普通的白钢刀了,不考虑强度,只考虑刀子的锋利程度,最大限度的减少切削力,使得工件变形小。加水冷却,不要烧糊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普通白钢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