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一个子口台,总是扎刀。

楼主(2013-11-18):
今天车一个子口台,总是扎刀,  请教一下,应该磨什么样的刀,横车还是竖车?
  车一个类似这个样子的子口台阶,  实际尺寸是外圆89mm,总长49mm。 内圆60mm。

      一端车台阶外圆72,台阶长度10mm  。普碳料的厚壁管下料

  使用的是普通6140车床,反爪夹持工件,爪台深度8mm

  车台阶正偏刀,磨成这样子,沿Z轴(主轴)正方向进刀,进刀量2MM。
   自动进给速度不知道, 一个轮挂3,另一个也挂Ⅲ(手柄在左上角位置)
  车三十个台阶,扎刀六次,废六把刀, 修三次反抓,
  怎么车才能不扎刀...............................

网友:
检查车床、卡盘、主轴,全部架表检查。后图那磨的刀太硌惨!

网友A:
不知你转速多少。如果按照你说的那个挂轮,走刀量蛮快的

网友B:
按理不会扎刀,你的刀磨的不是很好,切削刃强度不够;

材料特殊吗?

网友C:
看起来像是飞轮,不过那题目,呵呵,素质教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转速多少。如果按照你说的那个挂轮,走刀量蛮快的

转速250转,   走刀不慢,

   因为两三百件要车,要有点速度!

    自动走刀,剩2MM的时候,手动进给!  这个子口台,一般车六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不会扎刀,你的刀磨的不是很好,切削刃强度不够;

材料特殊吗?

是啊,还不太会磨刀!

    干活的时候,断削不是乱飞,就是反绕磨伤表面!  还好表面没有要求

    求个磨刀样图!

    圆管;料比普碳硬点,20号吧。 锯床下料的时候,三百口,换一次锯条, 普通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飞轮,不过那题目,呵呵,素质教育啊。

  成品工件是个焊接件,  图只是个借用,表示那个台阶而已!

       那个台阶,学名叫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