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二个圆是一次装夹干出来的,想不明白为啥

楼主(2013-11-18):
工人用立车车一个活上二个内孔,二个内孔的圆度都在尺寸公差范围内而且很好,用三坐标打但同轴度却很差。二个园是一次装夹干出来的,想不明白为啥。求解

网友:
帮楼主提升点儿的人气。

自己没独立开过床子,不敢妄加断言。搬凳子同楼主一起求解。。。

网友:
加工工艺有问题

网友A:
长度多少?

网友:
估计主轴间隙大了,二次吃刀量不同造成。

网友:
最好有图纸及产品的加工情况便于分析!

网友B:
没有合理安排粗精加工工序,工件走动了。
两个同轴的孔,一定要把两个孔的粗加工完成后才能半精加工,半精加工都完成了才能精加工。
如果把一个孔的粗加工到精加工的事做完了再开始另外一个孔的制作,同轴度很好倒奇怪了。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对,说通俗点就是加工中零件移位了,做加工的都知道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对,说通俗点就是加工中零件移位了,做加工的都知道

网友(点评):
不一定的!!也许三坐标测量打点也有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有分粗精加工。应该是这样的,或者是走样了

网友(点评):
测量也会有问题的,三坐标检同心度,同轴度有时是不准的,我有次给个国营大厂做交钥匙,工件一检,同心度6丝,自己做的活自己有数,不多讲,拉回车间,抽根烟,吹会牛,再把这工件拉过去,嗯,好了,1丝2.

网友(点评):
虚心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老师傅,受教了

网友(点评):
前辈您说的是890年代的做法,现在……我表示……挣不到钱啊,谁还愿意那样干。我们厂典型的牺牲质量抓进度,不对,是减工时。

网友(点评):
前辈收徒弟不,代发修行也行啊。我对机械加工很感兴趣。

网友(点评):
受教了,多多学习

网友:
工件移位了,可以在拆下之前在机床打下

网友:
楼主就会豁然开朗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1、你说的圆度是用三座标测的还是其它?
2、拆工件之前在机床上看看两个圆的跳动;
3、三坐标坐标系的建立,最好用面定方向,不要用圆柱,圆柱直线短,误差大。如果坐标系建的轴线与你加工的圆柱轴线不平行,检测出来的圆是椭圆、同时也变的不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说的圆度是用三座标测的还是其它?
2、拆工件之前在机床上看看两个圆的跳动;
3、三坐标坐标系的建立 ...

圆度肯定用三坐标打的。
活已经拿下来了,送三坐标检的。工人只是在机床上检个直径,跳动在三坐标上检。
三坐标这块说实在的不清楚,我们用的是蔡司的三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多少?

高度有个400多,是个多管路壳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合理安排粗精加工工序,工件走动了。
两个同轴的孔,一定要把两个孔的粗加工完成后才能半精加工,半精 ...

谢谢前辈指点,可是工艺也是按您说的编排的,先粗车二个孔,然后再精车到位,怎么会走动

网友:
要是精加工是一个刀下来的话。 可能是你的基准圆的长度太短。叫三坐标的检验员多打几个点捕捉圆柱。

网友:
注意一下三坐标测量时的装夹定位基准,,,,

网友:
测量的基准很关键,测轴类需要在同一直径圆柱上轴向上多打几个点建好轴向的基准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度肯定用三坐标打的。
活已经拿下来了,送三坐标检的。工人只是在机床上检个直径,跳动在三坐标上检。 ...

跟那家的三坐标关系不大,最好问问三坐标的人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
3坐标检测时,基准和加工时不一致,不一定是加工的问题

网友:
跟着学习了!都很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合理安排粗精加工工序,工件走动了。
两个同轴的孔,一定要把两个孔的粗加工完成后才能半精加工,半精 ...

前辈这应该是书本上的把   一般的单位是不这样的 他们嫌这个麻烦 最多就是粗车精车

网友(点评):
一直做操作工,至今也只是个工人,所说为经验之谈,无关书本。

网友:
三坐标在测量同轴度时,很多测量员是会犯错的,这个活不还真不见得是加工的问题

网友:
工件落活前先自检一下

网友:
为啥分粗、半精、精加工,就担心工件移位和突发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前辈这应该是书本上的把   一般的单位是不这样的 他们嫌这个麻烦 最多就是粗车精车

那也许是本人   见识浅薄 让前辈见笑了 不知前辈是做什么的

网友(点评):
当了一辈子工人,以设计制造非标准设备为乐。

网友:
是装夹变形了吧

网友E:
可以用2D投影仪测量一下

网友:
先考虑加工的问题,可能是工件动了,或是振刀,分析加工工艺。然后考虑测量误差

网友F:
如果加工时是好的 ,拆下来后,用量具测量有问题的话,一,机床主轴有跳动。二,量具有问题

网友:
CMM检测同轴度要向基准面投影,相当于把孔中心线延长到投影面。只要两孔轴线不平行或轴线与基准面不垂直,同轴度肯定不好,两孔距离越大同轴度越差。
用与基准面垂直度不好的孔做基准检测另外一个孔,同轴度结果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合理安排粗精加工工序,工件走动了。
两个同轴的孔,一定要把两个孔的粗加工完成后才能半精加工,半精 ...

如果两个同轴度要求较高的孔,必须掉个来加工,同轴度是怎样保证的?

网友(点评):
办法多多。工件不同,方法各异,要作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好的,只要有方法保证就行了,以前老是怀疑这样加工出来的精度不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也许是本人   见识浅薄 让前辈见笑了 不知前辈是做什么的

非标啊  有挑战的

网友:
和楼上的一样,那就是工件移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这应该是书本上的把   一般的单位是不这样的 他们嫌这个麻烦 最多就是粗车精车

同意你的看法。。
一般都是粗加工---精加工。。很少再增加半精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2D投影仪测量一下

请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很好奇,这种方法。。。

网友:
兄弟,你怎么建立的坐标系啊,和我说说。
我的方法是建立一条轴线,然后评价

网友:
按楼主说的,工艺上应该没有问题,主要的问题应该出在三坐标测量上。虽然说没有图纸,但我估计这个工件要求同轴度的两个面在轴向上相距比较远,再加上作为基准的面可能太短,所以测量上就必然出现误差较大的情况,实际上这个同轴度还有可能是合格的。建议:1、如果被测面较长,可以用被测面作为基准,测量原基准面对被测面的同轴度,相信结果会小很多;2、用被测面上的一个圆心和基准面上的一个圆心作基准轴线(公共轴线),分别测量原基准面和原被测面相对于公共轴线的同轴度,再评估原被测面相对于原基准面的同轴度,相信误差也会小很多

网友:
现在很多厂加工都不管你什么加工工艺了,搞工艺的恨不得在工人身上多抠出一分半分钟还给老板,工人也恨不得一刀就能把你的零件给劈出来,大家都浮躁得很!

网友:
我是干三座标的,估计是因为这个工件要求同轴度的两个园在轴向上相距比较远,三坐标测量员是以其中一个短园柱作为基准的,所以测量上就必然出现误差较大的情况。建议用一个圆心和一个理论上与其垂直的端面作基准轴线,这样测出来的数据更符合设计和使用要求,同轴度值也不会太大。

网友:
问题可能在于CMM上,如果cmm取的截面不与回转轴线垂直,测出来的是椭圆,原来是同心的,一用最小二乘法运算就不同心了。

网友(点评):
用蔡司的三坐标,不是跳动表能测的同轴度了,可能要考虑气动量仪。其实很重要一点,你的同轴度公差到底多少?如果小于0.02mm的话,不能光靠工艺保证了。

网友(点评):
你好,请教下同轴度小于0.02的你一般靠什么保证?

网友(点评):
需要高精度的机床,机床本身的定位精度和加工精度要小于0.02,那样无论你多少次装夹都能按要求交货。还要等精度的测量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合理安排粗精加工工序,工件走动了。
两个同轴的孔,一定要把两个孔的粗加工完成后才能半精加工,半精 ...

分析透彻。如果按正常工艺走,还有问题,那就是主轴的问题了。

网友G:
个人人为如果圆度很好,说明装夹问题不大。
壳体类的零件一般工艺安排不会一步到位的,肯定有粗精加工,要么光是变形也受不了。所以排除掉粗加工零件窜动。
我之前遇到过测量时有小基准大测量面的问题,楼主可以这方面考虑下。
这个跟设备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加工时是好的 ,拆下来后,用量具测量有问题的话,一,机床主轴有跳动。二,量具有问题

额,跳动跟同轴度是用三坐标检的。
主轴有跳动,那二个园的跳动岂不是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人为如果圆度很好,说明装夹问题不大。
壳体类的零件一般工艺安排不会一步到位的,肯定有粗精加工,要 ...

这个工件采用立车把一面一次干到位,然后调转在干另一面也是一次成型。是个铸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件采用立车把一面一次干到位,然后调转在干另一面也是一次成型。是个铸件。

这样啊,那排除不了零件窜动了,建议楼主重复测量圆度和同周度看看,测量同轴时避免小基准面测量。
期待楼主最终解决,公布原因。

网友:
查一下加工程序;
最好上一张图,这样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