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 K-520底涂胶 做一个自动涂胶的方案采用什么样式

楼主(2013-11-19):
如题,3M  K-520底涂胶 做一个自动涂胶的方案采用什么样式?
毛刷如何,会不会堵?还是有其他的好办法?

网友A:
上图,上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上材料

3M  K-520   接触过的肯定知道
没接触过的肯定回答不了。

网友B:
毛刷可行,但胶水源头不能和空气有接触,用蠕动进胶或丝杆进胶的方式。保证毛刷内孔不会堵。20T-30T的毛刷。最好搞一个酒精瓶,设备不用的时候要把毛刷面泡一下,要不容易发硬,刷出来的胶就是一道一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刷可行,但胶水源头不能和空气有接触,用蠕动进胶或丝杆进胶的方式。保证毛刷内孔不会堵。20T-30T的毛刷。 ...

我看相关视频中有一个是像无纺布一样的毛刷?
不知道有没有做过?
刷完一遍后,要间隔25S以后才能重新刷;
中间过程中机器人要做别的动作,不能讲毛刷放到酒精中,用普通毛刷,怕将毛刷针头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