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针轴承装入内孔,这种情况下什么来装?

楼主(2013-11-19):
各位大侠,滚针轴承装入内孔,如果内孔和轴承外径是过盈配合,滚针轴承又只能承受径向力,怎么来装,除了热套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安装方法啊?请大侠们赐教!谢谢!

网友A:
内孔和轴承外径是过盈配合转动能灵活么?

网友B:
承受径向力和安装方式是两码事,直接压入就可以

网友(点评):
对的。LZ在纸上谈兵。不过滚针轴承的这个过盈量一般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孔和轴承外径是过盈配合转动能灵活么?

轴承要压入的孔与轴承外径是过盈的,过盈量不大,轴承内径和轴是间隙配合,转动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装配的说没法装,所以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承受径向力和安装方式是两码事,直接压入就可以

我们这边做设计的都认为是可以压入的,但是装配的 说没法受力,不能压装,所以特来请教确定一下!

网友(点评):
现场看一下,商讨解决办法,别指望网络,又没图,瞎耽误工夫。

网友:
实在是要求高的话冷装啊,过盈量小的话,酒精+干冰

网友(点评):
恩,热装或冷装都是可以的,这个我知道,谢谢!

网友:
见这个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6%D5%EB%D6%E1%B3%D0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做设计的都认为是可以压入的,但是装配的 说没法受力,不能压装,所以特来请教确定一下!

其实这个是不需要图的,就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真正设计或装过的人都明白的,其实除了热装或冷装以外的办法就是做个芯轴直接压入可不可以的问题,或者说过盈量控制在多少可以压入,过盈量超过多少压装就会导致外圈变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做设计的都认为是可以压入的,但是装配的 说没法受力,不能压装,所以特来请教确定一下!

自己装一下,有问题查一下公差配合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