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底面的轴承盖用什么静密封比较好

楼主(2013-11-19):
下底面的轴承盖用什么静密封比较好

网友A:
轴承盖跟轴之间不应该是动密封(旋转)吗?为什么是静密封呢? 普通的骨架油封应该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盖跟轴之间不应该是动密封(旋转)吗?为什么是静密封呢? 普通的骨架油封应该够了吧。。

我说那个轴承盖与箱体之间 用什么密封

网友:
O型圈,垫片。。

网友:
O型圈、四氟的或者丁晴的--不过图纸我这边看不太清楚

网友:
一般都用O型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