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一次性成型锥螺纹孔怎么加工的啊?

楼主(2013-11-19):
这是在不锈钢管与主管压制为整体的出水孔。不是焊接的。请问是怎么加工的啊。是热熔吗???

网友:
应该是热熔加工的,看过热熔加工视频,但没有看到过设备实物

网友A:
先用钨钢热熔钻,然后用挤压丝攻,不过现在一有种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加工一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钨钢热熔钻,然后用挤压丝攻,不过现在一有种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加工一次就行了

结合一起的,是什么设备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合一起的,是什么设备呀?

是美国造的一种钻头,挺贵的,当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美国人来推销,老板嫌贵,没买,东西不错,就是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美国造的一种钻头,挺贵的,当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美国人来推销,老板嫌贵,没买,东西不错,就是太贵

国产的有吗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xNzQ0NDI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