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轴的焊接, 请教

楼主(2013-11-19):
大家好,如何把磨过的轴的孔修复完后没有痕迹的,就是把上面的孔堵掉 ,完了还不能够影响轴的表面。

谢谢。

网友:
焊后加工

网友A:
上楼说的可行,找根销,焊好加工后,打磨一下,基本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我们这边都是先焊接完成后打磨。基本上用肉眼看不出什么了。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材料行不行

网友(点评):
要点技术的

网友(点评):
我们普通要求的产品是这样处理的,其他产品的类似问题处理就会很慎重的

网友:
报废吧,这个应该是工程机械上用的轴。不能马虎大意  舍不得报废的话先询问厂家此位置是做什么的是否可以焊接 选用什么材质的材料与工艺焊接(那个位置看着好像是襄套件用的)不要随随便便的修补外观上看不出来但通过一些特殊的检测方式一下子就露底了别陪了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楼说的可行,找根销,焊好加工后,打磨一下,基本就看不出来了!

我们厂就这样干过,销子要开气槽,最好能砸进去销子,用氩弧焊或者二保焊焊好打磨即可。

网友:
看起来是轴承档,如楼主所说材料,肯定是要热处理的,不知硬度多少?孔有没钻穿?
如果此轴在装配后要求高转速,受力大,那建议报废。
我们公司原来碰到过类似情况,也是按楼上几位说的方法处理的,运到国外装配的,结果在原先有孔的位置断了!!!
听说老外很生气,后果当然是很严重了,来回的空运费,安装调试费用,外国鬼子的精神损失费。。。总之乱七八糟的,陪了那跟轴的几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