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Al-20的伺服报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19):
请教大哥大姐,最近做了一台电控,但是经常出现伺服放大器Al-20的伺服报警,跪求大家指教!
  自动扭螺母机的控制程序:(附件1)注:伺服停止信号取的是一零速信号ZSP参数P24设为50
    自动扭螺母机的触摸屏程式:(附件2
控制设计原理:设备控制主要点:1、以扭力达到设定扭力即停止旋转。采用伺服的恒扭力控制方法,伺服电机型号:HF-KN43J-S100;伺服放大器型号:MR-E-40AG-KH003
主要故障表现:设备在使用不一定的时间就出现伺服放大器Al-20的伺服报警,其报警出现后关闭电源,再重新启动会自动恢复工作。其间我们更换个一台伺服电机故障好了大约2-3个月后又出现了。还有伺服是垂直安装的,以前会上下动作。伺服工作时温度大约50度左右。手能触摸但感觉有点热。
我的意见:由于伺服上下动作过于频繁,电机轴在热胀冷缩会产生一点点松动,时间久了就存在一个很少的移动,导至伺服编码器读取数据有误差而产生断续报警。(Al-20伺服驱动与编码器通迅故障)
改善方法:1、现已将伺服固定不让其再上下动作。
结果: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只是减少了报警次数。但故障仍然存在。(我的意见是伺服以前在上下动作时已有松动。是否再更换一个伺服电机试。)
改善方法2、把编码器线固定在伺服电机上面(二次固定)
结果: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
不好意思三菱程序无法上传。

楼主:
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