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火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19):
很多时候模具钢回火是先低温回火180-220 4h然后高温360回火2h 。但是有的师傅却360回火2h 然后180回火4h。

请问利与弊。谢谢。

网友A:
能说明是那种类型的模具钢吗?

网友:
建议你单独问mfka或者998大侠

网友(点评):
mfka 不懂热处理的说。所知也只是一般知识。

网友:
低温回火后,再高温回火?回火后材料的性能只与温度有关系,回火次数是消除组织内部网状碳化物或,个人觉得第一种回火工艺不太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明是那种类型的模具钢吗?

五金模具 cr钢系列

网友(点评):
cr钢 也有很多种,要明确的说,别人才能帮得了你。 同一牌号的cr钢,不同厂出的产品,热处理时的曲线也会略有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金模具 cr钢系列

五金模具也分合金和非合金模具钢,

楼主:
市场上大部分五金模具是高铬高碳钢 以低端cr6-cr12为主。也有韧性cr钢主要是添加了mo v 元素

网友:
先低温估计是考虑热应力问题,怕冷透会开裂,估计这样做针对的是较大型模具。

网友:
我们采用第二种方案

楼主:
哈哈 但是也有不少大厂使用第一种回火方式。很难理解....

网友:
不知道猜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