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solidworks二次开发,求指导

楼主(2013-11-19):
  自己最近在学习,做一下solidworks二次开发,,遇到了一些问题请求大虾指导一二;我用的是宏来做的,可是录制好宏后,在软件内部嵌套的VBA中进行编辑的时候,有许多的语句看不懂,可是自己在VB的书上也没找到相关的函数,,不知哪位大侠,知道在哪里可以学习到相关的函数语句。。。

网友:
我现在用的三维设计软件就是Solidworks  但是我们的产品都比较简单···一般都只用的到拉伸切除、旋转凸台、拉伸凸台等几个简单功能···对于宏录制和那些动画制作等等  根本都不会 ···我一直也想把这个软件学的更深一些···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
VB和VBA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