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异形件的装夹,工件的尺寸不确定

楼主(2013-11-19):
遇到一个难题:异形件的装夹,精通工装夹具的人士给出出主意。谢谢。

东西本身不考究,但难题却出现在工件的尺寸不确定上。

一下是产品图纸

工件材质l铝

此工件直径9的内圆是偏心的偏心距不固定,工件的79度斜度为不固定的误差为正负2度 ,12度的为可控的且度数稳定  。唯一能控制精准的为18.5的圆,可控制在正负0.03, 要求工件夹持不能有划伤 。夹持后用卧式钻床钻4.8的斜孔 , 3D图为需钻孔的工件 ,cad图为钻好孔的工件 。钻孔时必须保证孔的位置在工件的中间(钻好孔的轴线必须与79度的斜面平行,可以有一定的误差,误差不能大用眼睛看不能很明显歪斜)。

补充内容 (2013-11-20 14:52):
此工件材料铝件  压住成型后  数控车床车削外形于内斜面  批量大常年生产  钻孔要求装夹时常不超过一秒且工件装夹过程中能够很方便快捷的找正工件的最高点轴线与钻头同轴(设备为定制卧式钻床可装4个钻头一起加工

网友:
我可不可以口无遮拦一下,这种零件都算有难度,那弯头法兰盘岂不没法加工了??夹18.5的毛坯车外圆端面内孔,做个斜面台,以9的内孔定位,空间上加个顶尖,确定每次装夹时,要加工的位置向上,用压板压住上表面,直接用台钻可钻,钻完之后加外圆车精18.5和侧端面。很多设计是不需要按书本照本宣科的,剩下的问题就是你要求表面无压痕这个要求了

网友(点评):
楼主所述好像是前道工序已经完成,只需要做个钻孔夹具。尺寸9内孔应该是铸造而得,不需要加工的。

网友A:
夹具的设计和制作,按产品批量大小,可完全不同。
楼主得把它说清楚。
另外,你的CAD图里孔的相贯线没有画对。

网友:
没看懂这是啥工件?长得好奇怪

网友(点评):
工件奇怪与否是设计的问题,与加工无关。

网友B:
我一直觉得现在的三维软件把零件转换成二维平面图的时···会出现错误,大家很多时候都习惯性的不去在意··时间长了 都把机械制图最基础的东西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具的设计和制作,按产品批量大小,可完全不同。
楼主得把它说清楚。
另外,你的CAD图里孔的相贯线没有画 ...

前辈说的在理,确实是疏忽了。其实2d图纸不是我出,的拿到手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实际过程中认为既然能读懂图纸了解其具体要求也就没有想着再去修改它。这类问题在当前机加工行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尤为突出没了老一辈他们的那种严谨与踏实。

工件如前辈所言确实是前道工序加工完毕,原来料为冲压件外形与内斜面为数控车床加工出来的。现在到打孔这道工序为批量生产常年生产不间断(要求单个工件装夹不超过一秒)。目前现有夹具是靠79度的斜度与高度限制工件的上下与回转自由度。但是由于夹具简单工件安装时不能很快的自动导正(钻出眼位不在工件的最高点)装夹不牢固导致工件眼位尺寸偏大且失圆很是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觉得现在的三维软件把零件转换成二维平面图的时···会出现错误,大家很多时候都习惯性的不去在意· ...

我06年入行到现在我也觉得现在慢慢的人也容易浮躁了,很多时候我们抱怨为环境所逼其实我们自己就是环境的一份子。不求改变但求自己不要抛弃的太多,颠覆了本末是非

网友:
如果是大批大量生产就做个专用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