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二的M1432外圆磨液压油泵有异响,早上开机时声音还特别大

楼主(2013-11-19):
请问各位师傅

北二的M1432外圆磨液压油泵有异响是怎么回事啊?早上开机时声音还特别大,我想新机不应该有这么大声音吧。

网友:
是不是天气冷,油冻住了

网友(点评):
数控车油泵..也是开机声音大.夏天就开始了.

网友A:
有空气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气进去了

请问怎么放气

网友:
应该是天气冷了,油流动性差,泵负荷重。

网友:
正好现在用的一台数控车也是这种情况.开机主轴润滑系统启动.声音很大.就好像油管震动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油管堵了.或者滤芯堵了..一直没去管它.

网友:
放气--连续开关油泵电机多次

楼主:
这些都试了没用,这个也没个放气阀什么的,请问咋么放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