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92的使用方法(FANUC系统,磨床,坐标系)?

楼主(2013-11-19):
请教:G92的使用方法(FANUC系统,磨床,坐标系)?

          1. “G92 X270.0 Z0.0 ”是把X270.0 Z0.0设为工件坐标系原点,还是把当前点的坐标设为 工件坐标系的X270.0 Z0.0,还是都不是?

          2. G92设定的坐标系(的原点)被放在哪里了?

网友A:
G92坐标偏移,就是把你定好的坐标偏移到你想要的位置。注意坐标偏移完成了它的工序后应偏移回去不然坐标原点回步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92坐标偏移,就是把你定好的坐标偏移到你想要的位置。注意坐标偏移完成了它的工序后应偏移回去不然坐标原点 ...

“坐标偏移完成了它的工序后应偏移回去 ”,这个指令一般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坐标偏移完成了它的工序后应偏移回去 ”,这个指令一般怎么实现?

用G92偏移回去啊
!怎么偏移来的怎么偏移回去啊,注意正负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92偏移回去啊
!怎么偏移来的怎么偏移回去啊,注意正负直哦

G92后面的坐标值是当前刀具所在点在G92所建立的工件坐标系中的坐标值”,所以是不是使用G92时一般是难以知道其具体偏移量?那一般又怎么偏移回去呢?G94指令是和G92配套使用的吗?(G94好像是取消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