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处如何切出来?

楼主(2013-11-19):
夹紧卡头头部是三瓣式的(附图上右上角有标注“切开”)不知道,该工位如何实现?是铣床吗,不是还需专用夹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专用夹具,不是有些浪费,本来也只是避空的?

网友(点评):
都标3mm了,估计就是想让你铣,要不然线切割多好。

网友(点评):
好像那个槽下边还有东西,线切割不行。

网友(点评):
铣,线切割都能搞定吧。

网友(点评):
看清楚是三瓣,哪家的快丝可以割,我服了

网友B:
上分度头,用片铣刀铣就行,不过要注意的是,开槽以后会有稍微的变形,这个你得自己掌握,看工件的精度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

只有三瓣,这个夹头只有三瓣才给力四瓣就不好用了,所以线切割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分度头,用片铣刀铣就行,不过要注意的是,开槽以后会有稍微的变形,这个你得自己掌握,看工件的精度而定 ...

请问铣床上装分度头,不是很理解,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点评):
三瓣式开口一般都用分度头,不然角度不好掌握,就像铣齿轮一样,好掌握角度

网友(点评):
仔细看看,片铣刀应该不好铣,用直柄铣刀的话三个的太细,容易折铣刀,你得看看有质量好点的铣刀没有,三个米毛太细,不好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铣床上装分度头,不是很理解,可以详细说说吗?

那这个铣床搞是容易变形,而这个是不能有变形的,我怀疑是电火花打出来的?

网友D:
锯片铣搞定,完全对称的话可上线切割

网友E:
线切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锯片铣搞定,完全对称的话可上线切割

设计考虑不能对称!

网友(点评):
那就用锯片铣刀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切割吧

如果能线切割,我也不会上社区来跟大家讨论了!

网友F:
锯片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锯片铣刀

锯片铣刀变形是不是比常用铣刀变形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铣床上装分度头,不是很理解,可以详细说说吗?

这个跟弹簧夹头差不多,不知道你这个是量多还是少量,量多的话做一个简易的分度夹具,然后放磨床上用切割片切,很快的。
量少的话,直接做一个三角块,把不需要切的部分固定在三角块上,然后也上磨床切,很方便的。
我们公司做的弹簧夹头是这样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线切割,我也不会上社区来跟大家讨论了!

为什么不能用线切割能不能讲一下呀,谢谢!

网友:
我和上面观点一样!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铣床搞是容易变形,而这个是不能有变形的,我怀疑是电火花打出来的?

正解

网友:
电火花加工太贵,做简易分度夹具,用铣刀片铣。铣的时候端面留0.3左右余量不要铣透(穿)。 然后平一刀端面平出余量至夹头弹开。 或者线切割端面,这样变形小很多很多。 螺纹孔要预留端面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