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的密封,如何实现低压密封不渗漏呢?

楼主(2013-11-19):
打开状态(常态)

关闭状态

球体直径152,关闭后球左侧液体从球面密封圈(聚四氟乙烯和橡胶硫化在一起形成的)和球体处有漏,1MPa渗漏,4MPa以上就不漏了,同时球也转不动了。

PS最早的球面密封圈是铜的,因为使用温度从120度变到零下190度,球体内外压差从零变到40MPa,低压密封是关键。铜的密封圈漏的哗哗的,现在不管温度了,只管密封,就做成聚四氟乙烯和橡胶硫化在一起,但低压有渗漏。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实现低压密封不渗漏呢?

求类似设计图纸,求球阀图纸(大球的)

网友:
要用到密封材料使用极限了,估计难以解决。同行业产品能用到此工况吗?介质是什么?

网友(点评):
用清水做的实验

网友:
我们的气动球阀,就出现球面磨损,导致泄漏,只能换阀,浪费

网友:
密封性能与温度有直接的关系,在如此低温下,用密封材料的选择就最重要了。还有低温下,弹簧的性能。

网友:
从你的图上来看,你的密封属于带有浮动支座的弹性阀座结构,从你的球体直径152来看,你的阀门通径应该是DN100。低压密封不住应该是阀座背后的弹簧提供的压紧力不够。
你采用的弹簧是什么形式的?什么参数?几根?详细说说,以便分析。否则只是说密封不住也分析不出什么的。
你说是吧,哈哈

网友(点评):
DN92(专用的球阀),弹簧预紧力400N,但阀座与主体的摩擦力比较大,安装时比较费事。

网友(点评):
400N的弹簧预紧力对应的密封面积是多少?这样才知道密封材料的压紧程度。其次,你说的主体是什么?球体还是阀体?你说“安装费事”,说明主体指的是阀体。这样的话,可能使得阀座不能自由滑动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球的圆度和粗糙度也很重要,另外最好是线密封

网友:
增加下弹簧的力道

网友:
两个表面光滑,看看密封圈的密闭方向。

网友(2014-02-21):
40MPa就是400公斤的压力,什么工作环境需要这么高的压力?

网友(2016-05-29):
根据你所说的工况应该的超低温球体,况且压差达到40Mpa,典型的高压力,超低温球阀,目前国内不少厂家都在做这方面的研发,初步感觉的密封材质选型存在一定问题

网友(2017-09-28):
这个产品设计,用聚四氟乙烯做密封,在低温下,是不行的,我们做过高温高压阀门,是球阀类的,使用的是硬密封,线性密封,用高级不锈钢,表面喷涂超硬材料,再精磨抛光,密封效果很好,现在的高温使用温度是620度。

网友(2017-11-03):
相当专业

网友(2019-01-09):
温差和压差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