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维修师傅,为什么每次换刀的时候中托板的数老变 ?

楼主(2013-11-19):
如图 ,为什么每次换刀的时候中托板的数老变 ? 比如先用外圆刀,再用切刀,再用外圆刀 。可当第二次转换外圆刀的时候数就变了 ,应该怎么修?  听说是里面零件磨损的。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间隙

怎么修啊

网友B:
丝杆磨损、调整垫板退位、忽视拖板定位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磨损、调整垫板退位、忽视拖板定位螺钉。

你意思是说托板里面的丝杠和母有磨损 不是刀台里面零件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圆转刀台能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说托板里面的丝杠和母有磨损 不是刀台里面零件的问题吗?

今天我拆开发现里面有两个定位的好像是 一个圆珠 一个销子 都是带弹簧的 但是这两个定位的把下面磨了一圈壕了 是不是因为这个  要是丝杠和母的问题该什么解决

网友C:
可能是定位套磨损了 你换一下定位套看看

楼主:
定位套?  是不是带齿的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定位套磨损了 你换一下定位套看看

定位套?  是不是带齿的哪个?

网友(2013-12-28):
引用 楼主:
今天我拆开发现里面有两个定位的好像是 一个圆珠 一个销子 都是带弹簧的 但是这两个定位的把下面磨了一圈 ...

这就是旋转刀架重复定位精度的问题,跟楼上说的丝杆螺母没半毛钱关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个旋转刀架,不然每次都要对刀没法干活。

网友:
哈哈哈哈哈  w5 S& i: p$ m3 G

网友(2014-05-12):
刀驾重复定位精度差,换到家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纯粹混分的,顶一下

网友:
在活玲前面有个调整块,拆开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