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 二本的,模具和机电一体化不知道选哪个好

楼主(2013-11-19):
   小弟 二本的,在模具和机电一体化不知道选哪个好,各位有经验的大神给点建议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哪个以后好就业一点啊,不想因为方向不好就业困难,求建议。。。

网友:
其实,两个都很好,看你自己
干的好,都会有不错的发展
干的不好,就会埋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选另一条路
这两个行业,借用二八原则,从业者百分之八十是低端技术在复制,所以待遇差
如果你当那百分之八十,那就只能怨自己

网友:
机电一体化

网友:
我选的机电一体化,楼主可以自己分析一下现在的行情

网友:
机电一体化吧,这个市场的需求大一点,模具的话,你可以自学一下就得了。

网友:
技术都是相通

网友:
这个看你自己

网友:
果断机电一体化

网友:
要看楼主喜不喜欢学电的东西了,我们专业就有一个是喜欢学机械而不喜欢学电的

网友:
做机电一体化选择面会宽一些。至于就业,现在哪个都不好。